问个汽车音响升级的问题

楼主(2018-01-24):
同事有些小烧,想要把汽车音响升级一下,车是本田杰德,现在有德国零点165XT和雷贝琴RCX6A各一对,搭配个什么功放合适些呢

网友A:
惠威 X5四路高保真汽车功放,功率刚好合适,质量效果不用怀疑。

网友B:
音源也比较重要,可以加个DSP ,用光纤或者同轴数字信号输入DSP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惠威 X5四路高保真汽车功放,功率刚好合适,质量效果不用怀疑。

淘宝查了一下,东西比较少,不知实际效果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源也比较重要,可以加个DSP ,用光纤或者同轴数字信号输入DSP 。

多谢,不知DSP都有哪些推荐呢

网友(2018-02-28):
阿尔派2000左右的,便宜的没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