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坛子里看到好几篇关于电脑不开机的帖子,我发个帖子介绍一下我修电脑的经验。

楼主(2018-01-24):
电脑开机显示器没反应的解决办法
1.先判断显示器好坏,让主机不连接显示器,开显示器开关,显示器电源灯亮,并有LOGO出现,显示无连接或无信号,应该显示器无问题(显示器的数据线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2.开主机看一下主板有无报警,通过报警判断主板上零件的故障,如有诊断卡最好了,一般主机坏的多的地方就是内存和显卡接触不良,用橡皮擦金手指的方法大家都会。
3.凭借经验判断主机内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主板电池短路法(把主板电池下掉短路电池两级,让BIOS回复出厂设置),还有通过手去摸摸CPU是否有温度,判断CPU是否工作,从而判断CPU和主板的cpu供电有无问题,再有就是替换法,替换配件的方法来找出电脑故障。
4.回想一下电脑出故障前有什么预兆,比如蓝屏,或者突然关机,或者突然死机等等。

方法很多,总的来说需要的是大量的经验,你遇到的问题越多,解决的办法也越多。需要你胆大心细,最重要的是要在替换零件和拔插零件的时候拔掉电源,换好后看一下零件是否安装到位。坛友如有不同的想法可以多多交流。

网友:
电脑整个系统任何一个不好都有可能出故障,所以故障方式很多种。

楼主:
那是的,关键是要快速准确的找出问题,并解决才是有效的方法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
不过说到显示器,我真遇到过一台信号输入不了的。连接线无问题。显示器老是显示没有信号输入。后来就直接扔了。

楼主:
显示器的问题我遇到过,三星有一批就是固件问题,刷个固件就好了。老的15寸的也碰到过这个毛病,那个就不修了,直接卖收废品的。

网友:
g41主板点不亮,硬盘灯不亮,主板只装cpu开机都不报警,是主板挂了吧。放了一年变这样的

楼主:
看看CPU是否装好,CPU是否发热,再判断主板的问题

网友:
楼主问题总结比较到位,开机无显示一般问题好处理,内存显卡电源问题居多,但是主板和CPU的问题比较少见,但本人都遇到过,这两样出现问题最难处理,只能换配件

网友:
替换法,诊断卡 一般都是这样

楼主:
对的,替换,诊断卡是最好的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