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DIY一些9伏(8.4伏)锂电池

楼主(2018-01-24):
手上有些小锂电池。想用它做点东西,于是决定用它们DIY一些9伏(8.4伏)锂电池。我主要想DIY四种类型。
1、开关型
2、电池盒型
3、继电器型
4、升压型
等元件集齐了,Diy岀来以后会发到坛里。望大家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是不要用了把。很多都鼓包了。况且用一块2串保护板2个电池串联就是8.4V了。

谢谢!我检查一下再用,把好的挑出来。

网友B:
看起来基本都是鼓包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基本都是鼓包的电池

不是吧?!我都挑出几个好的了。

网友C:
你还是把好的挑出来做成移动电源吧。

网友D:
怀孕那么久的软包电池,还是不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鼓包的太多,其余的就算没鼓包,恐怕电压也会很低,再充电的话还是要鼓包。挑出来的量下电压内阻,再充放电 ...

多谢你的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把好的挑出来做成移动电源吧。

你跟我开玩笑吧?!这么小电池做移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孕那么久的软包电池,还是不要用了。

我把好点的挑岀来练练手。

网友F:
鼓包的锂电已经有问题了,扔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跟我开玩笑吧?!这么小电池做移动电源?

不知道你的电池有多大容量,我手里有几个大小类似的电池有一千多个毫安时,几个并联起来做移动电源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鼓包的锂电已经有问题了,扔了吧!

谢谢!我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电池有多大容量,我手里有几个大小类似的电池有一千多个毫安时,几个并联起来做移动电源还是可 ...

这些电池新的也只有15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