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音响解码(整理)

楼主(2018-01-25):
汽车音响解码(整理)
宝马系列

机型CM5901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底处外壳,在电路版找到TD1.2.3.4.5.6的焊点。对应焊接得出以下密码;(注:接的意思为连接,

其余的为断开,请在电路版找到0.047U/5.5V电池断路放电后才供电给音响输入密码)接3密码为25123,接2.3.4.6密码为16326,

接2.3.6密码为26266,接1.2.3.4.5.密码为23543,接2.3.4.5密码为33111

宝马

机型CM5903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底处外壳,在电路版找到TD1.2.3.4.5.6的焊点。对应焊接得出以下密码;

(注:接的意思为连接,其余的为断开,请在电路版找到0.047U/5.5V电池断路放电后才供电给音响输入密码)接1.4密码为52324,

接3.4.5.6密码为15532,接1.3.4.5密码为34252,接1.2.3.6.密码为11111,全部空密码为62463

机型CM5905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底处外壳,在电路版找到1.2.3.4.5.6的焊点。对应焊接得出以下密码;

(注:接的意思为连接,其余的为断开,请在电路版找到0.047U/5.5V电池断路放电后才供电给音响输入密码)接2.4.5.6密码为45244,

接1.2.4密码为12422

机型CM5907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底处外壳,在电路版找到1.2.3.4.5.6.7的焊点。对应焊接得出以下密码;

(注:请在电路版找到0.047U/5.5V电池断路放电后才供电给音响输入密码)全接1.2.3.4.5.6.7密码为12434

机型CM5908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底处外壳,在电路版找到TD0.1.2.3.4.5的焊点。对应焊接得出以下密码;

(注:接的意思为连接,其余的为断开,请在电路版找到0.047U/5.5V电池断路放电后才供电给音响输入密码)接1.3.5密码为51333,

接0.1.2.5密码为46334,接0.2.3密码为35332

  奔驰

机型CM2129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底处外壳,在电路版找到1.2.3.4.5.6的焊点。对应焊接得出以下密码;

(注:接的意思为连接,其余的为断开)接1.2.3.6密码为3642

机型CR6082u5T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面外壳,将卡座取出,在电路版找到1.2.3.4.5.6.7.8.9.10.11.12的二极管接点。

对应接上得出以下密码;(注:接的意思为连接二极管,其余的为断开)接3.4.6.9.10密码为4434,全部接上12只二极管密码为1111

机型CR905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面外壳,将卡座取出,在电路版找到1.2.3.4.5.6.7.8.9.10.11.12的

二极管接点。对应接上得出以下密码;(注:接的意思为连接二极管,其余的为断开)接1.2.3.5.6.8.10密码为4434,12只二极管全部断开

密码为6666

机型CR906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面外壳,将卡座取出,在电路版找到1.2.3.4.5.6.7.8.9.10.11.12的二极管接点。

对应接上得出以下密码;(注:接的意思为连接二极管,其余的为断开)接3.5.7.9.11.12密码为3226

  本田里程

机型2100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面外壳,将卡座取出,在电路版找到1.2.3.4.5.6.焊点。对应焊接上得出以下密码;

(注:接的意思为连接,其余的为断开)接1.2.3.5密码为63334,接1.6密码为77783

机型2200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面外壳,将卡座取出,在电路版找到1.2.3.4.5.6.焊点。对应焊接上得出以下密码;

(注:接的意思为连接,其余的为断开)接3密码为71821,接2..4.5.6密码为27287

机型CM6913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底外壳,将电路版取出,在电路版找到1.2.3.4.5.6.焊点。对应接上得出以下密码;

(注:接的意思为连接,其余的为断开)接1.6密码为77783,接4密码为71821

  本田思域

机型2503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面外壳,将卡座取出,在电路版找到1.2.3.4.5.6.焊点。对应接上得出以下密码;

(注:接的意思为连接,其余的为断开)接1.6密码为21114,接6密码为63323,接1.2.3.4.5 密码为24133

机型2505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面外壳,将卡座取出,在电路版找到1.2.3.4.5.6.焊点。

对应接上得出以下密码;(注:接的意思为连接,其余的为断开)接6密码为63323,接1.6密码为21114,接1.2.3.4.5密码为24133

本田里程

机型MF928A0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面外壳,将CD座取出,在电路版找到CODE1至CODE6.焊点。

对应接上得出以下密码;(注:接的意思为连接,其余的为断开)接CODE6密码为63323,接CODE1及CODE6密码为21114,

接CODE1.CODE2.CODE3.CODE4.CODE5密码为24133

本田披露

机型2300

本机型为地址无CD功能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面外壳,将卡座取出,在电路版找到1.2.3.4.5.6.焊点。

对应接上得出以下密码;(注:接的意思为连接,其余的为断开)接1.5.6密码为51334,接1.2.3密码为22115 ,

接2.3.4.5.6密码为43435

机型2300
本机型为地址带CD功能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面外壳,将卡座取出,在电路版找到1.2.3.4.5.6.焊点。

对应接上得出以下密码;(注:接的意思为连接,其余的为断开)接1.6密码为21114,接1.2.3.4.5密码为24133 ,接6密码为63323

机型2500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底外壳,在电路版找到1.2.3.4.5.6.及ANTI焊点。

将ANTI焊点断开即可

机型2000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底外壳,在电路版找到1.2.3.4.5.6.及A焊点。将A焊点断开即可

本田

机型3000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底外壳,在电路版找到1.2.3.4.5.6.焊点。

将全部焊点接上密码为1122

机型4002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底外壳,在电路版找到1.2.3.4.5.6.焊点。对应接上得出以下密码;

(注:接的意思为连接,其余的为断开)接3.4密码为15251

机型4006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底外壳,在电路版找到C1.C2.C3.C4.C5.C6.焊点。将焊点全部接上密码为11226

机型9100W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底外壳,在电路版找到1.2.3.4.5.6.焊点。

对应接上得出以下密码;(注:接的意思为连接,其余的为断开)接2.3.5.6密码为5234

美洲豹

机型9200W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底外壳,在电路版找到1.2.3.4.5.6.焊点。

对应接上得出以下密码;(注:接的意思为连接,其余的为断开)接3.5密码为1652

机型CM3919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面外壳,将卡座取出,在电路版找到1.2.3.4.5.6.焊点。对应焊接上得出以下密码;

(注:接的意思为连接,其余的为断开)接3密码为71821,接2..4.5.6密码为27287

法国标致

PU9357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面外壳,将卡座取出,在电路版找到双排共14个焊点。对应焊接上得出以下密码;

(注:接的意思为连接,其余的为断开,请在CPU旁将蓝色大电容断路放电后才供电,密码只能一次性输入,否则面板无任意反应)

接3.5.11.12密码为4554

南韩现代

机型H857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面外壳,将卡座及CD座取出,在电路版找到CA1至CA10共10只二极管接点。

对应接上二极管得出以下密码;(注:接的意思为连接,其余的为断开)接CA2.CA3.CA4.CA6.CA8密码为1561

机型H817

本机型为地址机型,解码方法如下:打开机面外壳,将卡座及CD座取出,在电路版找到并排共10只二极管接点。

将D616处二极管拆除即可无需密码正常使用

本田

机型1106

打开机面外壳,拆开卡座,在电路版处找到LC46或93C46将其拆除即可无需密码正常开机使用

本田

机型1108

打开机底外壳,在电路版处找到D607处加二极管即可正常使用,或将D736处三极管拆除即可。

本田

机型1109`

打开机底外壳,在电路版处找到D607处加二极管即可正常使用,或将D736处三极管拆除即可。

本田
机型1110
打开机面外壳,拆下卡座及CD座在电路版处将93C46拆除即可无需密码正常使用。

本田

机型1111
打开机面外壳,拆下卡座及CD座在电路版处将93C46拆除即可无需密码正常使用。

本田
机型1102
打开机面外壳,拆下卡座在电路版D605处加二极管即可无需密码正常使用。

本田
机型1107
打开机面外壳,拆下卡座在电路版D606处加二极管即可无需密码正常使用。

本田
机型1XKO
打开机底外壳,将93C46拆除即可无需密码正常使用。

本田
机型1XK3
打开机底外壳,将93C46拆除即可无需密码正常使用。

本田
机型1XX0b
打开机底外壳,将93C46拆除即可无需密码正常使用。
本田

机型1XC1
打开机底外壳,将93C46拆除即可无需密码正常使用。

本田
机型1XP0
打开机底外壳,将93C46拆除即可无需密码正常使用。
本田

机型1XP1
打开机底外壳,将93C46拆除即可无需密码正常使用。

本田
机型1XA1
打开机面外壳,将CD座拆下,在电路版处将93C46拆除即可无需密码正常使用。

奔驰
机型MF2197
打开机面外壳,将CD座拆下,在电路版处将24C02拆除,用11111密码开机。

奔驰
机型MF2297
打开机面外壳,将CD座拆下,在电路版处将24C02拆除,用11111密码开机。

奔驰
机型CM2294
打开机面外壳,将卡座拆下,将S24S4拆除,然后在面板与电路版之间9脚CB401连接处将左边第一脚剪断即可无需密码正常使用。

奔驰

机型CM2694
打开机面外壳,将卡座拆下,将S24S4拆除,然后在面板与电路版之间9脚CB401连接处将左边第一脚剪断即可无需密码正常使用。
三菱
机型P501
打开机面外壳,将卡座拆下,在电路版D601处加二极管即可无需密码正常使用,或者将93C46拆除,用0000开机。

注:用密码开机前必须将电路版处0.047U 5.5V电池断路放电.

三菱
机型P502
打开机面外壳,将卡座拆下,在电路版D601处加二极管即可无需密码正常使用,或者将93C46拆除,

用0000开机。注:用密码开机前必须将电路版处0.047U 5.5V电池断路放电.

三菱
机型P503
打开机面外壳,将卡座拆下,在电路版D601处加二极管即可无需密码正常使用,或者将93C46拆除,用0000开机。

注:用密码开机前必须将电路版处0.047U 5.5V电池断路放电.

三菱
机型P508
打开机面外壳,将卡座及CD座拆下,在电路版处

机型P601
打开机面外壳,将卡座拆下,在电路版D601处加二极管即可无需密码正常使用,或者将93C46拆除,用0000开机。

注:用密码开机前必须将电路版处0.047U 5.5V电池断路放电. |

三菱A)
机型P602
打开机面外壳,将卡座拆下,

在电路版D601处加二极管即可无需密码正常使用,或者将93C46拆除,用0000开机。注:用密码开机前必须将电路版处0.047U 5.5V电池断路放电.

三菱

机型P704
打开机面外壳,将CD座拆下,在电路版将93C46拆除,用0000密码开机.

开机前必须将电路版处0.047U 5.5V电池断路放电.

三菱
机型P801
打开机面外壳,将CD座拆下,在电路版将93C46拆除,用0000密码开机.

开机前必须将电路版处0.047U 5.5V电池断路放电.
三菱
机型P805
打开机面外壳,将CD座拆下,在电路版将93C46拆除,用0000密码开机.

开机前必须将电路版处0.047U 5.5V电池断路放电.

三菱
机型P903
打开机面外壳,将CD座拆下,在电路版将93C46拆除,用0000密码开机. 开机前必须将电路版处0.047U 5.5V电池断路放电.

丰     田     音     响     解      码     程     序

机型17801
开机密码108431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

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

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108,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

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431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16803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

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

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

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108,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

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431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

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16804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

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

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

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108,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

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431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

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

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

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108,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

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431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11708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

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

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607,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

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410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11706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

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

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906,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

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743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

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

显示屏出现ERR字样;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

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108,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

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431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楼主:
丰田系列
机型2634
开机密码
`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

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

显示屏出现ERR字样;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

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906,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

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743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51703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

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

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054,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

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787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
机型168056804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

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

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878,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

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410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9机型11712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

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

显示屏出现ERR字样;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

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640,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

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702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51706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

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

显示屏出现ERR字样;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

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328,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

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448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116011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

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

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

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512,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

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810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

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11609

开机密码

l512810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

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

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512,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

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810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楼主:
机型P1602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

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

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596,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

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239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P1604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

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

显示屏出现ERR字样;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

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596,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

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239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P1609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

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

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241,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

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239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N204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

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

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334,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

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989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P1601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
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810,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284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

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P6801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

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

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

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841,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

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960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

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p%o!w!uZ

机型P17006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

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

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841,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

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960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丰田系列

机型P6802

开机密码

891440     x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

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

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891,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

后3位440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P1701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

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

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891,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

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440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1N404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

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

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588,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

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410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丰田亚洲龙

已知适用机型机型AD6800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
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266,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614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

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AD1700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

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

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120,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

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167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56807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

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

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524,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

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608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16806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
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752,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722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

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楼主:
丰田系列

机型P622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无显示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本机HELP状态为无显示);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

显示屏出现ERR字样;按此方法连续5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显示屏无显示。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

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810,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

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284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P623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无显示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本机HELP状态为无显示);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

显示屏出现ERR字样;按此方法连续5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显示屏无显示。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

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810,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

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284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P624

当音响出现SEC或无显示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本机HELP状态为无显示);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

按此方法连续5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显示屏无显示。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

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810,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

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284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P625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无显示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本机HELP状态为无显示);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

按此方法连续5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显示屏无显示。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

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810,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284密码,

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P626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无显示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本机HELP状态为无显示);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

按此方法连续5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显示屏无显示。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

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810,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284密码,

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N004

当音响出现SEC或无显示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

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本机HELP状态为无显示);
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按此方法连续5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显示屏无显示。

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810,

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284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机型P1608

K 开机密码

当音响出现SEC或HELP时表示音响已锁,必须解除密码后才可正常使用,步骤如下:音响显示SEC状态时必须将其变成HELP状态;

1: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机- - -时任意输入3位密码后按SCAN键3秒钟,显示屏出现ERR字样;

按此方法连续10次输入任意密码直至出现HELP字样。2:按1,4,6键的同时最按开关键,显示屏重新显示SEC字样,

按扫描TUNE上方键的同时最按1键,显示屏出现- - -时输入前3位密码596,输入完前3位密码后。按扫描键下方的同时最按1键,

显示屏重新出现- - -时输入后3位239密码,输入完后3位密码按SCAN键3秒钟确认直至出现关机状态即OK。重新启动音响开关即可正常使用。

丰田音响解码资料

丰田佳美系列     108431      已知适用机型                             17801.16803.16804.33110
                 607410      已知适用机型A11708.11709

                 906743      已知适用机型                             11706.11701.2634

                 054787      已知适用机型51703

                 878410      已知适用机型56804 1c)
                 640702      已知适用机型11712

                 328448      已知适用机型51706

丰田LS400凌志   512810      已知适用机型11601.11609

                 810284      已知适用机型                                           1601.626.624.N004

                 596239      已知适用机型1604.1602 9F

                 241239      已知适用机型1609
                 334989      已知适用机型N204
丰田E300凌志    841960      已知适用机型P6801.P1700

丰田GS300凌志   891440     已知适用机型P6802.P1701

                  588410     已知适用机型N404 7B
丰田250凌志       283689     已知适用机型P622

丰田亚洲龙         266614     已知适用机型AD6800
                  120167     已知适用机型AD1700
                  524608     已知适用机型56807
                  752722     已知适用机型16807

 《音响解密说明》

编号
名称/型号
接点/密码
说明

宝马CM5901

接2=56553\接1.2=33412\接2.3.4.6=16326

宝马CM5903

接3=25123\接4.5.6=62552\接1.2.4.5=56611

宝马CM5905

接2.4.5.6=45244\接1.2.4=12422

宝马CM5907

接1.2.3.4.5.6.7=12434

宝马CM5908

接1.3.5=51333\接0.1.2.5=46334\接0.2.3=35332

奔驰CM2191

接1.2.36=3642

富豪CR608

共12只二极管 全接=1111\接3.4.6.9.10=4434

富豪CR905

共12只二极管 全断开=6666\接1.2.3.5.6.8.10=4434

富豪CR906

接3.5.7.9.11.12=3226

本田1106

将电路版LC46或LR46拆去即可

十一

本田1102

将电路版D606处加二极管即可

十二

本田1111

将电路版CPU旁D614处加二极管即无码

十三

本田1110

将电版93C46拆除即可

十四

本田1108

机底电路版D607处加二极管即可

十五

本田1109

机底电路版D606处加二极管即可

十六

本田2100

接1.2.3.5=63334\全空=15884

十七

本田2200

接3=71821\接1.6=77783\接2.4.5.6=27287

十八

本田2300

接1.6=21114\接1.2.3.4.5=24133

阿尔派厂产\带CD功能

十九

本田2300

接1.5.6=51334\接1.2.3=22115\接.3.4.5.6=43435

阿尔派厂产\无CD功能

二十

本田2503

接6=63323\接1.2.3.4.5=24133

阿尔派厂产

二十一

本田2000

将电路版地址码A处断开即可

二十二

本田2500

将电路版地址码ANTI处断开即可

本田3000

接1.2.3.4.5.6=11226

二十四

本田4002

接3.4=15251

二十五

本田1XAO

将电路版处LR46A拆去即可

二十六

本田1XA3

 将电路版处LR46A或93C46拆去即可

二十七

美洲豹9100W

接2.3.5.6=5234

二十八

美洲豹9200W

接3.5=1652

二十九

法国标致

接3.5.11.12=4554

三十

大宇3919Y

接1.6=77783

厚装机

三十一

三菱E049

D851.D852.D853加二极管即可

三十二

三菱P601

电路版CPU旁D602处加二极管即可

三十三

三菱P503

电路版CPU旁D601处加二极管即可

三十四

三菱P501

电路版CPU旁D601处加二极管即可

三十五

三菱P508

D602处加二极管即可

   三十六

南韩现代

D627.D614空,其余接二极管=3316

网友:
这个必须顶,灰常宝贵的资料

网友:
这个必须赞

网友A:
有没有科鲁兹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科鲁兹解码的

没有.............

网友(2018-06-24):
谢谢楼主  没文化 就是不会搞。。

网友(2018-09-13):
好高级,我都没见过有密码的音响

网友(2018-12-13):
这个应该收藏,谢谢哈!

网友:
老大,去哪找到那么全的资料?  收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