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刹车片,刹车油壶盖子没打开

楼主(2018-01-25):
昨天去修理厂换前轮刹车片,更换时修理工没有把刹车油壶盖子打开,直接压刹车泵活塞复位,导致刹车油从壶盖处溢出,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危害、影响,维修手册上说需要打开壶盖才可以操作的.请懂的坛友说说.

网友A:
赶紧打开机仓,用大量清水冲洗被刹车油污染的地方,否则,漆面保不住了。
刹车油遇水会变白,再多冲一会儿就溶于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打开机仓,用大量清水冲洗被刹车油污染的地方,否则,漆面保不住了。
刹车油遇水会变白,再多冲一会儿 ...

刚才用了点水冲了一下

网友:
关键是管道里有没有进空气。

网友:
关键是管道里有没有进空气

网友B:
   这个就是正常的操作方式呀!   没有任何影响,没有任何危害, 如果压刹车泵的时候打开壶盖 那才是最大的危害!  刹车泵的油缸体积在使用中是不断变大的, 刹车油壶中的油要充入泵体,所以刹车油是逐渐减少的,日常维护也会经常添加, 到更换刹车片后要把分泵活塞压回去,这样油缸中的刹车油就要返流到油壶,油壶内多余的刹车油就会溢出。 为什么要盖着盖子才没有危害呢???     其实很简单   车上所有液体中, 唯独刹车油是腐蚀性最大的,  可以破坏漆面可以导致金属生锈,基于这个原因,如果开盖操作,挤压出来的刹车油会出现乱喷飞溅,这些刹车油飞溅到发动机舱内的大一片地方怎么办?  如果是一般液体也就罢了,这可是有腐蚀性的制动液,飞溅到车身 车漆上如雨点般 出现花点, 怎么办?  是车主买单还是维修人员买单?   如果刹车油飞溅到维修人员脸上 眼睛也不符合劳保法规呀?对吧!所以呢  这个操作的最安全方式是盖着盖子 让他乖乖的自行溢出后直接滴流到刹车油壶下方的地上, 这个才是最安全和稳妥的维修方式。     当然了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事情 想得出 保养维修手册的写作者也仅仅是在办公室里意淫写出来的东西  和实际情况完全不搭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正常的操作方式呀!   没有任何影响,没有任何危害, 如果压刹车泵的时候打开壶盖 那才是最大的 ...

谢谢版主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正常的操作方式呀!   没有任何影响,没有任何危害, 如果压刹车泵的时候打开壶盖 那才是最大的 ...

正解 厉害了

网友C:
版主说反了吧?打开油壶盖子才是溢流,不打开油壶盖如果密封好的话突然蹦开才会飞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说反了吧?打开油壶盖子才是溢流,不打开油壶盖如果密封好的话突然蹦开才会飞溅吧

自己开车去换一次刹车片,仔细看一下师傅是怎么操作的 啥都明白了。文字描述毕竟是需要靠一定的联想。

网友:
真是处处都有大神 錒

网友(2018-03-14):
我换刹车油都是用真空法换的,专用工具,油不多也不会少,换大众车刹车还不用顶活塞,给一个指令复位分泵活塞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