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P2960S水平一条亮线

楼主(2018-01-25):
康佳P2960S水平一条亮线,查TDA8177f
电源正只有3V负12V,那位大侠提供下维修思路。表笔点输入端亮线上下跳动。

网友:
检查+12v供电,高压包+12v输出限流电阻,二极管看看。

网友:
断开TDA8177f供电脚,看看电压是否恢复正常,如果是换场IC.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师兄

网友:
查正负供电电源保险电阻和快恢复整流管,也可能是8177自身损坏,泵电源升压二极管及升压电容也容易损坏,最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