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 LV LI 刻度豪华配置

楼主(2018-01-25):
想更准确地读取指针表的 LV LI 刻度,将表电池换成了 1.5V 恒压锂电池。

两节电池串起来电压 3.010 V,这样使用欧姆档可以准去读取负载电压了。

楼主:
或者也可以自己DIY DC-DC 电路,只是目前还不具备条件,就买成品了。
R6 体积,输出电压很稳定。数字万用表目前还测不出电压变化。

网友A:
看楼主是可充的南孚呀?可充一般都是〉3V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是可充的南孚呀?可充一般都是〉3V的呀

现在有一些锂电池加了降压电路,做成5号电池体积,可以恒压输出1.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一些锂电池加了降压电路,做成5号电池体积,可以恒压输出1.5V

你说的这种我有几节,以前在单位申请的,不客气的说都不可信!容量底不说,还极易损坏,没要多长时间,申请的几节样品电池全部报废。
其实还不如用可充3.2V铁锂+站位筒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我有几节,以前在单位申请的,不客气的说都不可信!容量底不说,还极易损坏,没要多长时间,申 ...

LV LI 刻度的原理决定了电源电压要准确,电压不准的话,刻度就不准了。

网友B:
电池买的不错、可以长时间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买的不错、可以长时间的用

X1 档长时间表笔端接没压力

网友:
LV档测什么啊?

楼主:
LV 可以测二极管 三极管 压降 或者其他负载时的加载电压

网友C(2024-11-30):
两个问题:
1:NULL中文翻译成什么比较合适?
2:Iceo为什么和LI同一条刻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我有几节,以前在单位申请的,不客气的说都不可信!容量底不说,还极易损坏,没要多长时间,申 ...

其实还不如用可充3.2V铁锂+站位筒方案。

网友:
指针表原理要求电池“恒压定内阻”,磷酸铁锂电压范围为2.5V至3.65V,约80%的容量集中在3.15V至3.30V左右,尽管如此仍然不如恒压电池——后者要么“有电”,要么“没电”(不习惯的话没电时会吓一跳)。我的表换了恒压电池,用的不多,2年只充过2、3次电。

2号恒压锂电池 & MF47万用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个问题:
1:NULL中文翻译成什么比较合适?
2:Iceo为什么和LI同一条刻度?

1、NULL我觉得可以翻译成 “零位”、“零点”、“参考点”。
2、因为跟测电阻时一样,漏电流是通过引脚的电流,所以Iceo就是负载电流LI。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NULL我觉得可以翻译成 “零位”、“零点”。
2、因为跟测电阻时一样,漏电流是通过引脚的电流,所以I ...

前段时间,因为有一个万用表指针走得不是很顺利,……省略……。第一次用宝工的NULL,看到了电容的充放电。。。。

因为看到百度,说什么无效等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因为有一个万用表指针走得不是很顺利,……省略……。第一次用宝工的NULL,看到了电容的充放 ...

说说充放电咋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说充放电咋看到的

简单说说,搭了一个多谐振荡器。用发光管。表笔接在其中一个发光管,发光管亮的时候电容放电,表笔左偏(负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两个问题:
1:NULL中文翻译成什么比较合适?
2:Iceo为什么和LI同一条刻度?

null,中文意思是“空位” 或 “无效的,零值的”,对sanwa系列指针表(包括其他品牌一些指针表)而言,则是指中心零值——该挡位,指针位于刻度线的中心,指示值为零,可以测量直流正负值(有的只能测两个挡位的直流电压正负值,EM系列可测所有挡位的直流电压、直流电流正负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E:
null,中文意思是“空位” 或 “无效的,零值的”,对sanwa系列指针表(包括其他品牌一些指针表)而言, ...

这个档位应该属于有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档位应该属于有源了?

非有源,能null?
机械调零无法把指针调整到刻度线的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