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推挽机初调完成

楼主(2018-01-25):
最近花了2个月的时间,全手工打造了一台6P1推挽机,目前已经初调完成。

楼主:
前级用的是6N3,屏压95V,推动级用6N1,屏压185V,6P1屏压308V,帘栅极260V,阴极14V。

楼主:
底座是用废旧仪器的外壳制作的,尚未完全完工。调试时用8.2欧的水泥电阻做负载,估计全部完成要到节后了。

网友:
做得很用心,规整。就是怕引线太多,会有噪声,我的6P1也完工,调试完成。

网友A:
做得规整!可否上个电路图学习下?

网友:
做的很好,介绍的电压也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级用的是6N3,屏压95V,推动级用6N1,屏压185V,6P1屏压308V,帘栅极260V,阴极14V。

按照你这个参数6p1有点吃不消

网友C:
恭贺老兄!牛也是自己绕的吧?

网友:
能否上个电路图呢

网友D:
输出牛怎么感觉像绕电源牛的方法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这个参数6p1有点吃不消

功耗有点超,稍稍加大点阴极电阻应可以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贺老兄!牛也是自己绕的吧?

电牛,输出牛以及骨架,底板都是自己做的,所以自称全手工。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牛怎么感觉像绕电源牛的方法绕的!

单就绕制来说,电牛和输出牛有什么区别吗?确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规整!可否上个电路图学习下?

就是这张图,不过倒相两个屏极电阻分别为27K,33K,阴极电阻20K,其它的相同。

网友:
这种长尾倒相的上下臂电阻不可能是一样的,示波器观察上下波形对称就好27/33K比较稳妥也有人使用30/36K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牛,输出牛以及骨架,底板都是自己做的,所以自称全手工。呵呵。

老兄动手能力强。我也喜欢自己做的牛骨架,横平竖直。6p1推挽牛的数据有吗?我下一个目标就是6p1推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动手能力强。我也喜欢自己做的牛骨架,横平竖直。6p1推挽牛的数据有吗?我下一个目标就是6p1推挽。

输出牛用的是EI76铁芯,叠厚43mm,初级分成对称的两边,再分三段绕制,每段500匝,总共3000匝,用的是0.21漆包线,直阻每边110欧;次级用0.5的漆包线,分成两组,每组92匝,夹在初级的中间,然后并联。

网友:
外观上看做工比较整洁!

网友:
6p1输出变压器线径过大,用76铁芯匝数少了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出牛用的是EI76铁芯,叠厚43mm,初级分成对称的两边,再分三段绕制,每段500匝,总共3000匝,用的是0.2 ...

谢谢老兄!次级的92匝是对应8欧姆吧?我若在4欧姆抽头应该是多少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兄!次级的92匝是对应8欧姆吧?我若在4欧姆抽头应该是多少匝?

4欧姆要在65匝的位置抽头(92*0.707),不过0-4欧姆这一段要用0.62的线;4欧-8欧(65匝至92匝)用0.5的线即可,整个次级分成两段绕,夹在初级中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4欧姆要在65匝的位置抽头(92*0.707),不过0-4欧姆这一段要用0.62的线;4欧-8欧(65匝至92匝)用0.5的线 ...

谢谢老兄!我还没做过推挽,今年的目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底座是用废旧仪器的外壳制作的,尚未完全完工。调试时用8.2欧的水泥电阻做负载,估计全部完成要到节后了。

感觉还不错。机壳需要美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还不错。机壳需要美化一下

谢谢海河版主鼓励。我自我感觉电工、钳工手艺还凑合,美学,木工等方面的水平那真是惨不忍睹,所以我做的机子都是凑合着看吧。尽管还未最后完工,昨晚已经迫不及待的试机了,总的来说还可以,输出端噪声很小,用fluk数字表交流档测量,也就是2-4mV,还比较满意。

网友F:
非常漂亮,快快说说一音质如何,因为输出牛這種绕法可以的活我就用现有的9伏电源牛改铁芯插向做一臺单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漂亮,快快说说一音质如何,因为输出牛這種绕法可以的活我就用现有的9伏电源牛改铁芯插向做一臺单端。

我不明白输出变压器的绕法和电源变压器有什么不同,不也就是一匝一匝的绕下去。两者不同之处在于结构稍有些不同,输出变压器的初、次级要分层分段绕制,电源变压器不用,仅此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明白输出变压器的绕法和电源变压器有什么不同,不也就是一匝一匝的绕下去。两者不同之处在于结构稍有 ...

对啊!我也這样想,变压器的换能原理大家都知道,可是电子管的输出变压器的绕法就特别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明白输出变压器的绕法和电源变压器有什么不同,不也就是一匝一匝的绕下去。两者不同之处在于结构稍有 ...

老兄你好!新年快乐!6P1推挽我在备料,电源牛100VA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