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海燕FT321机芯

楼主(2018-01-25):
各位老师我是一名新手前几天我收一台海燕FT321 落地式收音唱三用机  后我通电后发现灯亮嗽叭有一声响但是无电台声  我拨动档为开关变换无校果我把机芯那出一看发现变换开关有一根黄色线巳掉开我没有图纸 不知道这根线在那位置上 请各位老师给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你一张图吧!

再上一张线路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你一张图吧!

朋友你上图是台式的T321图跟FT321一样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上图是台式的T321图跟FT321一样不

查看另一头接什么元件——参考T321电路图反推断线该接何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你的要求再次上传,线路图在此

朋友你这张我画红线的是不是档为开关

网友:
你说脱落的这根橙色线连接波段开关是F321特有的本地远程开关。F321和T321机芯大部分相似,电路板也相差不多,但这一点不同。可以参考B321之类有本地远程开关收音机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