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提示F1,,什么原因

楼主(2018-01-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应该是主板没电了吧

网友:
重新配置一下BIOS,大多数是硬件有所改变或COMS电池没电造成的配置丢失,很多时候基本是进入COMS后按保存退出即可。

网友:
就是提示你另外一块硬盘有问题了,提醒你备份资料后更换,拿HD Tune Pro软件查查硬盘吧
如果里面的资料不重要,在BIOS里面关闭提醒继续用呗

网友:
SMART警告。检查一下这块硬盘,备份数据吧。
如果盘在保请立刻拿去保修。

网友:
硬盘问题,已经有提示了

网友:
f1就可以约过的 进系统了又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COMS电池没电造成的

网友:
提示硬盘有问题,及时备份数据。

网友:
硬盘要坏,SMART 报错。

网友:
主板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主板电池没电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2018-02-28):
是软驱检测

网友:
很明显是硬盘问题。

网友:
主板电池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