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效率公式推导初步

楼主(2018-01-25):
想从另一个思路上,初步尝试推导一下矿石收音机的工作效率。此处的效率,我暂且理解为耳机负载值同LC电路的关系。因为水平业余,所以是抛我的砖引各位大神的玉。那啥,初学者(我也是)注意了,这是尝试,结果不一定正确;当然,我经过验算,似乎还好,貌似能够解释很多矿机现象。如事实证明推导错误,请版主删除,就当发了个帖子热闹了一把。

注意,有的“2”是平方数,这个页面上不显示。有的标出来了,有的没有。

好吧,下面开始做题吧。咱一步步来,别慌、别慌。

第一题、如图所示,求二极管导通情况下耳机效率

楼主:
看不清楚,可以下载

楼主:
已知:
①天线良好,喇叭响亮,二极管已经导通。
②全波检波。
求:Rl的功率÷LC谐振电路接收到的总功率=?%,这个比率暂且叫做“矿机效率”吧。
解:
1、麦克老师翻译的文章(以下简称“文章”)中说,“LC 电路有一个确定的并联电阻 Rp,这不是真正的电阻器,而是线圈和可变电容损失所造成的有效电阻。”我确信,Rp通过辐射消耗电能,它不会因为接入耳机造成Q值下降而消失;但很难通过实验来证实。LC的很低的内阻同它串联,同巨大的Rp相比,以其极小可以忽略。
LC电路两端并连着两个负载:Rl和谐振阻抗(因为二极管导通Rd=0,故R=Rl,所以下面用Rl代替R)。Rp会因为Rl的介入而下降,产生新的谐振阻抗Rp×Rl/(Rp+Rl)
2、两个并联的负载的功率,按照各自的阻抗大小分配。用中学知识计算得知,Rl耗能效率n为:
矿机效率n=Rl功率/(Rl和新谐振阻抗并联)的功率=Rp/(2Rp+Rl)。于是有:
全波检波效率n=Rp/(2Rp+Rl)。
设Rp=1,则Rl取值为比Rp的倍数,则 有:效率n=1/(2+Rl)
当Rl=0时,n最大值为1/2。
3、因为LC电路的Q值同其谐振阻抗成正比,那么新的谐振阻抗Q值得下降倍数为:
空载Q值/有载Q值=(Rl+Rp)/Rl×Rp
设Rp=1,则Rl取值为比Rp的倍数,则 有:Q下降倍数=(Rl+1)/Rl
因为电压的平方同谐振阻抗成正比,那么新的谐振电压下降倍数为:
空载电压/有载电压={(Rl+Rp)/Rl×Rp}开平方
设Rp=1,则Rl取值为比Rp的倍数,则 有:电压下降倍数=√{(Rl+1)/Rl}=√Q
4、用表格来分析一下:

楼主:
下载了看,清楚一些

楼主:
答案小结:
在二极管导通的全波检波电路中,全波检波电路的矿机效率n=Rp/(2Rp+Rl)。最大值=1/2。Rl/Rp最佳比例1/9,效率高47.4%,选择性也不错。在二极管导通的全波检波电路中:负载取值越低,效率越高,其余部分被谐振阻抗消耗了。
讨论:
1、半波检波效率也符合这个规律。我没有一个准确的计算方法,估算:阻抗要小一倍,效率理论上也小一倍,大家可以自己推算。最大值25%。半波检波Rl/Rp最佳比例1/19。
2、倍压检波,是将两个Rl串联为一个,阻抗比全波检波要大一倍,或者抽头降低一倍才有效。照此计算,倍压检波最佳阻抗≈4×半波检波最佳阻抗。记得龙虾先生早就说过:倍压检波阻抗要增加到4倍。服了。倍压检波Rl/Rp最佳比例1/4。
3、双二极管电路阻抗要小一倍,或者抽头提高一倍才有效,因为是两个Rl并联。双二极管电路Rl/Rp最佳比例1/19。
4、或许,当Rp和Rl并联后=LC内阻时(零点几Ω),LC的能量输出最大。

楼主:
验算:
我的矿机:空心线圈240uh(做得不强,跟鸟巢一样),空气可变360pf(没有在纯碱水里煮过),Q值不会超过100,谐振阻抗约150kΩ欧姆,天线室外20米,可以带喇叭,距离3—4米完全可以听,用的是iss86二极管,估计处于导通状态也很可能,很符合上面案例的参数。负载阻抗取值15k欧姆,电流最大(我记得是75ua)。Rl/RP=150kΩ/15kΩ=1/10。半波检波效率计算结果:n=22.5%。
梁老师的一个3dq矿机:短波磁棒线圈Q=500,抽头处4圈约2.5uh,检波器3dq电阻=0,相当于导通状态。此处的谐振阻抗RP为7850欧姆。用两个300欧姆阻抗的耳机串联=600欧姆,效果最好,选择性很好。计算得知Rl/RP=600/7850=1/13,半波检波效率≈23%,有载Q≈70。
陈宪文老前辈的矿机:空心线圈Q=363(频率1000khz),抽头处20圈用软件计算约60uh,喇叭音量相当于3灯电子管收音机,可见它的检波矿石已经导通(电阻=200欧姆,略去)。抽头处的谐振阻抗RP为136778欧姆,的负载阻抗是3000欧姆效果最好,Rl/RP=1/45。计算得知半波检波效率为24.4%,有载Q=16。
罗鹏搏前辈的矿机:纸质线圈直径64毫米Q=176(频率1000khz),抽头处40圈用软件计算约110uh,舌簧喇叭13.5k欧姆,电流1.1ma,音量很大,20平米房间可听。他用的二极管可能已经导通。抽头处的谐振阻抗RP为121580欧姆时,效果最好,Rl/RP=1/9。计算得知半波检波效率为22.5%,有载Q=35.2。
我们来推断一下麦克老师的3kΩ喇叭,连接线圈抽头的位置:如果线圈Q=500,且设计频率1000khz,且半波检波,且线圈直径70mm,且当喇叭功率表现良好时,抽头从低到高更换马上停止,那么:效率就是23.68%,抽头位置的谐振阻抗=3×19=57kΩ,抽头位置线圈电感=57000÷500÷6.28=18.15uh,导线圈数软件计算结果=13圈。太多的“如果”了,权当作计算演练吧

楼主:
第二题、二极管平方律工作下,耳机最佳负载值计算

第二题说的情况是,天线不强,电台距离远,信号弱,耳机音量小。更大的不幸是:二极管的电阻竟然莫名奇妙的变大了,还不是一般的大,是15kΩ—500kΩ,还要处于什么该死的“平方律”工作状态下,矿机效率当然还要降低!真是屋漏又遭连夜雨,行船偏遇打头风,简直不让人活了!(所幸的是,我们有3dq神器,没有“平方律”之苦!换言之,3dq神器可以使弱信号的矿机摆脱“平方律”,理论上推算效率比二极管的差不多要增大一倍。这一题里面不涉及神器3dq,光说那“不让人活”的二极管吧。)
这一题的解题方法基本同第一题,不同之处在于:负载阻抗Rl所得功率算出来以后,要再同串联在一起的二极管Rd再分配,电阻大的功率也大。此时二极管电阻15kΩ—500kΩ,影响矿机效率自然是非常严重!
简单计算都略去,简述如下:
解:
在第一题中,已经算出来了负载阻抗R所得效率是Rp/(2Rp+R);此时Rd出现,因此阻抗R所得效率=Rp/{2Rp+(Rl+Rd)}。
下面,这个效率要被负载Rl和同二极管Rd串联起来再分配。计算得:Rl所得功率和R功率之比=Rl/(Rl+Rd)。
Rl的整个矿机效率等于上面二者之积。因此有:
平方律状态下Rl效率n=Rp/{2Rp+(Rl+Rd)}×{Rl/(Rl+Rd)},简化后得:
平方律状态下全波检波Rl效率n=Rl×Rp/{2Rp(Rl+Rd)+(Rl+Rd)2}
设Rp=1,则Rl和Rd取值为比Rp的倍数,则 有:
效率n=Rl/{2(Rl+Rd)+(Rl+Rd)2}(最后面的2是平方)
不喜欢数学的,可以跳过下面几行,到后边直接看答案。
接下来进一步演算。
n=Rl/{2(Rl+Rd)+(Rl+Rd)2}
=1/(2+2Rd+2Rd/Rl+Rd2/Rl+Rl)
=1/{2+2Rd+(2Rd+Rd2)/Rl+Rl}
如果先确定Rd的数值,那么在此公式中,Rd就是一个常数,剩下Rl一个变量。公式曲线是抛物线。
公式中,当 (2Rd+Rd2)/Rl+Rl取最小值时,n值最大。
那么,函数f(Rl)=(2Rd+Rd2)/Rl+Rl要取最小值。此函数是双钩函数,按照双钩函数抛物线顶点坐标公式得知:
当Rl=√(2Rd+Rd2)时,函数f(Rl)最小,亦即,n值最大。(那个√,是根号。下同)
将√(2Rd+Rd2)代入n=1/{2+2Rd+(2Rd+Rd2)/Rl+Rl}中,得
n=1/{2+2Rd+2√(2Rd+Rd2)}
即,公式n=1/{2+2Rd+(2Rd+Rd2)/Rl+Rl}曲线顶点的横向和纵向坐标分别为:
Rl=√(2Rd+Rd2);
n=1/{2+2Rd+2√(2Rd+Rd2)}
计算这个曲线顶点坐标的意义是:
在二极管平方率工作状态中,如果二极管的Rd为定值(此处取Rd/Rp比例值),那么,当耳机阻抗
Rl=√(2Rd+Rd2)时,(最后面的2是平方)
矿机最大效率
n=1/{2+2Rd+2√(2Rd+Rd2)}(最后面的2是平方)

楼主:
答案小结:
平方律状态下全波检波
效率n=Rl/{2(Rl+Rd)+(Rl+Rd)2}。(最后面的2是平方)
空载Q值/有载Q值=(Rl+Rd+1)/(Rl+Rd)
空载电压/有载电压=根号{(Rl+Rd+1)/(Rl+Rd)}
负载Rl=√(2Rd+Rd2)时,矿机最大效率
效率n=1/{2+2Rd+2√(2Rd+Rd2)}(最后面的2是平方)

下面是二极管3个Rd前提下,负载效率分析表格。红字体为负载最佳值、效率最大值。

楼主:
下载了看,清楚

楼主:
讨论:
1、二极管平方律工作状态中,匹配负载值低,二极管Rd也要低,Rl/Rp≈0.5吧,矿机效率最高,32%。二极管rd大,要求匹配负载阻抗大,Rl/Rp=1到4吧,10%左右,选择性好,效率低。使用Rd低低二极管,效率高于Rd高的二极管。高阻抗耳机不容易找到,而低于最佳阻抗值的负载,用起来也不错效率也差的不多。
2、单倍检波的效率,我估计小一倍,同时阻抗大概要低一倍。有兴趣的,大家可以接着算。
3、实际效率可能要比计算数据高一些。因为Rd数据是二极管电阻的最大值,十分接近反向电阻,最糟糕的状态,可以理解为两端电压接近零。而实际工作中,二极管两端电压虽然很小,却很少=0,甚至工作在导通和平方律之间。两壶居士曾经测定了二极管在有一点电流的情况下的电阻,比通常的数据小多了,虽然那个帖子里很多人反对,可我觉得,两壶居士数据,更接近实际工作情况。实际估算中,不妨将Rd的数据降低一些1—4倍。那么,bat85在工作中Rd就很可能达不到400kΩ。记得有一个帖子说,2AP9的Rd只有4kΩ,这都是可能的。
4、高Rd和高负载值,维持了高Q值和良好的选择性;还可以加上班尼电阻,进一步加大Q值。即,弱信号接收的选择性,比强信号要好很多,就这原因。
5、有意思的一点是,高Rd二极管,需要高阻抗耳机相配,这样一来,高阻抗会使低音丰富一些,低音声强相对大了,音质会得到很大改善。这个丰富的低音,是高阻抗耳机的特性所致,并不能表明高Rd二极管和高阻抗负载效率高。
6、对于极其弱的信号,低Rd值二极管及其相配的低值负载,马上就能使Q值和电压下降,使LC电路停止谐振,二极管停止工作,信号消失。只有高RD二极管和高阻抗负载,才能维持LC正常谐振,尽管效率很低,但却能捕捉到它,给人惊喜。这也并不能表明高Rd二极管和高阻抗负载效率高,只是,它对矿机的LC谐振影响很小,并能工作而已;如同罩着一盏赢弱的油灯,不让它灭掉一样。
7、网上流行的公式Rl=Rd=3Rp,用公式计算此时全波检波效率n=1/16=6.25%,空载Q值/有载Q值=1.17。在Rd=3Rp的情况下,Rl同Rd等值,不会获得最大功率;Rl取值3.87Rp才是最佳匹配。我认为,此公式只是反映了使用高Rd二极管应该和高Rl耳机相匹配的一个大致状态。它不是最大功率输出的Rd和Rl的最佳匹配方案,只有降低Rd并相应降低Rl,才会获得更高的效率。最大的功率输出,是Rd趋近于0的导通状态。就是说,对于Rd巨大的二极管来说,它同耳机串联,耳机的功率不会高;只是它的使用,让矿机Q值高选择性好,并能在弱信号下轻轻工作,听到其他矿机听不到的台而已。

楼主:
验算
我眼下没有典型的、让人认可的权威性实验案例。如今很多的矿机接收弱台,都用了Rd=0的3dq,它可没有“平方律”这种糟糕的工作状态,因此,3dq矿机不适用于本公式。
谁有弱信号二极管矿机,可以把具体数据、生辰八字拿出来,我给算算,不要钱。

补充内容 (2018-1-27 18:43):
矿友们的二极管矿机,没有提供具体负载值,只有变压器若干抽头,不好计算。

楼主:
结束
上面一大篇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很简单,给初学者(我也是)总结一下“1/9”经验值的简单使用方法:
如果有一个较强的天线,各个零件质量都很一般,线圈约240uh,Q大约100,半波检波,那么,耳机阻抗(不是直流电阻)7.5—15kΩ,效率和选择性上有很好的匹配。如果耳机的阻抗不是7.5—15kΩ,那么抗线圈的抽头位置电感值(uh)=(R×9或者19)÷100÷6.28,把耳机接在这里试一试,大概也许可能效果最佳。如果天线不强,信号也很弱,也不想用喇叭追求大声音,想多收个台,可以使用3dq作检波器,(R×19)÷100÷6.28同样有效。如果没有,就用二极管吧,如果不设抽头而把二极管接在线圈顶端的话,耳机负载不低于二极管Rd值(可以在论坛里面查到)就差不多;其实低于Rd能听也行。祝你好运。
再说一句,如果算错了,请删帖,多谢各位了。

网友:
3DQ也是有RD的

楼主:
多少?出处?

网友:
探讨研究精神好,赞!

网友:
3DQ只有跨导。

楼主:
就是说,它的RD=0

网友:
当3dq栅极电压为0时,测出它的电流,用一个数显万用表(内阻大测量时小于3DQ 0电压时的电流)测出栅压为0是有个电阻值,我觉得这个就是3DQ 0栅压时的RD,  指的电流和电阻值是3DQ  S和D之间参数

网友A:
这是在普及基础知识,不错。

网友B:
非常欣赏这种探索精神!
矿机本就是极简电路,如能透彻地分析出普适规律,则可明确指导爱好者的制作方向,减少无效时间消耗及物质消耗,大大提高应用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普及基础知识,不错。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欣赏这种探索精神!
矿机本就是极简电路,如能透彻地分析出普适规律,则可明确指导爱好者的制作方向, ...

谢谢关注!把矿机的运行过程,用公式描述出来,的确是一件不坏的事情。能够给矿机爱好者,在矿机制作中,提供一个具有预见性、准确性、便利性的工具。

楼主:
lq老师,我觉得这个帖子一开始,弄错了一个分母,效率计算差不多降低了一倍。请将此帖子删除吧。我重新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