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带

楼主(2018-01-25):
频率响应,分离度,方位角

网友:
矫正磁头用的,大多数人用不到

网友:
矫正磁头用的

楼主:
方位角是用于磁头调整的。

网友:
这些是转录的测试带,技术指标取决于录这磁带的录音机的技术指标,象方位角、分离度等

楼主:
   录这些磁带是用专业的卡座,由仪表科用标准电平录制,用于生产线测试检验使用。

网友(2018-07-02):
这种翻录的带子只能保证在录的机器上
不能说就是标准的带子

楼主(2018-08-01):
   所谓标准, 都由计量的精度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