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匹配

楼主(2018-01-25):
半波捡波电路
矿机谐振阻抗为RP
二极管RD为0电压电阻,因为有滤波电容对高频呈低阻,忽略为0
当信号接近0时那么此时RD呈高频全波交流阻坑,当RD=RP时,RD消耗LC最大功率,正负电流接近一样,没有输出
随着电压增加,正电流大于负电流抵消电流,二极管正向内阻越来越小,输出半波信号,理论上越接近0电压,二极管內阻越接近0点RD
,输出一个内阻为近似RD的半波信号,经滤波电容后乘1.41倍电压,所以RL=2RD为理论最小信号输出最佳
当信号越来越强,二极管内阻很小,设近似为0,负电流消耗比值很小忽略不计,这时输出为LC半波,电压为LC电压一半的1.41倍,当RL为0.5RP时输出最佳
总结为信号有弱到强RD=RP,RL=2RD到RL=0.5RP为最佳
当信号没有音频调制时,RL为检波输出的直流负载,当信号有音频调制时,检波输出有直流和交流,所以要做好直流负载和交流负载才能得到最佳匹配
个人论点,目前没有仪器测量论证,望各位批评改正

楼主:
实际运用中最小信号下,耳机不一定能听到声音,以耳机听到声音时的信号强度匹配为最佳

网友:
半波的不好计算。

楼主:
半波匹配到最佳效率最高
多一个检波元件多一份损耗

网友A:
理论作参考,实践最重要,要想效果好,经验也需要。只要多摸索,慢慢能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作参考,实践最重要,要想效果好,经验也需要。只要多摸索,慢慢能提高。

有才,出口成诗

楼主:
以上论点应该是LC电压加在二极管一个热电压之上,当RD=RP时,LC两端峰值电压应在一个热电压之上,当拿掉二极管,LC峰值电压在2个热电压之上,LC空载峰值在一个热电压下之下,二极管捡不出信号,LC空载峰值电压在1到2个热电压之间,得用RD>RP检波器以获得加载到检波器上大于一个热电压而获得输出

网友:
也要考虑你有的耳机的阻抗吧

楼主:
今天算了一组数据

楼主:
看数据RD越大于RP越能检出微弱信号,而LC空载峰值在52mV时RD=4RP最大,到了78mV,RD=3RP最大,104_200mv时RD=2RP最大,300-5000mv时RD=1RP最大,似乎规律在其中

楼主:
二检管在信号峰值为一个热力电压下捡出的电流为一个小于漏电电流的负电流

楼主:
从我的论点看RL=2RD越大于RP越能检出最微弱的信号,而当二极管最佳处于开关电路时,RL=0.5RP为最强输出,当然二极管不可能正向为0电阻,强信号下压降小的内阻小为最佳

楼主:
矿机只能确定RP,RD,RL基中之一,才能选择另外2个参数去匹配最强和最弱的最佳匹配,大部分只能折中取一个耳机能听到最小信号下最佳匹配值

楼主:
二极管温度越高,热力电压越高,弱信号捡波能力越差,温度越低,热力电压越低(绝对值),检出弱信号越强

楼主:
根据二极管伏安特性
信号电压处于T十和T一之间时,正负电流抵消
二极管检不出直流脉动信号,当绝对值大于T时,反向电流增加不多或不增加,而正向电流增加相对反向电流很多,形成输出正向脉动信号
结论是二极管有个微电压下以下检波不出信号

楼主:
目前这个T电压没有仪器去测量,很有可能是一个热电压,
所以矿机最高灵敏度匹配使LC谐振电压峰值大于这个T电压,同时RD越大于RP越能得到并入LC后的电压,使RD电压大于这个T电压,RD=1RP,2RP.....100RP...
最微弱的信号检波出来后,用最佳和RL去匹配,不过我认为RD大于很多RP时检波出来的信号是非常微弱的,只有理论上的值

楼主:
根据以上理论值推出一个相对值公式

楼主:
相对值公式

楼主:
重发一下图
论坛图片显示不全

楼主:
今天做了个二极管微电压伏安特性,发现以上二极管论断是错误的,二极管在微电压下是能捡波的

楼主:
看来以前理论得重新计算

楼主:
后面值mV表读数,测量不精密,只作为相对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