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利浦液晶电视问题

楼主(2018-01-25):
有一台飞利浦37pf7320/93型电视,使用中不时黑屏无声,数秒后正常(就像换台时一样)。数分钟'又往复出现。不知是什么问题,在此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先修电源吧。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是等离子电视机,拆机检查下电路板焊点有无虚焊和电容鼓包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