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下图这个输出方波信号的板子可以直接驱动无源蜂鸣器吗?

楼主(2018-01-26):
如图,请问可以直接接上无源蜂鸣器吗?众多无源蜂鸣器的频率如何选择?是选择压电还是电磁比较好啊,我想自己做个安全带叮叮声。
模块参数:
1.工作电压:5--30V支持micro USB 5.0V供电;
2.频率范围:1Hz~150KHz;
3.频率精度:在每个范围上的精度是2%左右;
4.信号负载能力:输出电流可在8--30ma左右;
5.输出幅度:默认5V V-pp(可通过外接电源改变);
6.环境温度:-30~+70℃。
四、适用范围:
1.用作方波信号发生器,产生方波信号供实验开发使用;
2.用来产生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方波信号;
3.产生可调脉冲,供MCU使用;
4.产生可调脉冲,控制相关电路(PWM调光调速等应用)。

网友A:
可以的,这个是带三极管的,驱动一个蜂鸣器搓搓有余

网友B:
蜂鸣器貌似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这个是带三极管的,驱动一个蜂鸣器搓搓有余

多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蜂鸣器貌似20ma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
8-20mA的输出电流,肯定可以直接驱动电磁式无源蜂鸣器。如果驱动压电式蜂鸣器,可能电压嫌低。

频率采用1-2KHz。

网友:
直接用有源蜂鸣器不可?哦,你要叮叮声。那么无源蜂鸣器也会让你失望的!因为电磁式无源蜂鸣器必须工作在谐振频率效果才好。例如2048Hz的,5V,占空比约20%的PWM脉冲驱动。其它频率很基本只能用掺不忍闻来形容。

网友:
PWM不可以直驱无源蜂鸣器,需要考虑电流电压,还有续流问题。

网友:
150KHz频率太高一般蜂鸣器相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