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汽车轮胎的胎压高低在冰雪路面 有没有差距

楼主(2018-01-26):
汽车冬天在冰雪路面行驶 胎压决定刹车距离长短 ,大家伙说胎压低刹车距离短   还是胎压高刹车距离短

网友A:
      不知道上面坛友怎么想的,轮胎气压高,和地面接触面积肯定会小,和地面摩擦力小,刹车距离只会长。

网友:
冰雪路面刹车时胎压高低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要在驱动轮安上防滑链!前天目睹一辆北斗星在雪路上加油超车(前方SUV)由于油门过大直接追尾SUV然后北斗星又猛踩刹车导致自己在路右侧打了个转滑到路的左边道沿上了,此次事故北斗星司机由于操作处置不当负事故全责

网友:
这事俺不操心因为没车

网友:
胎压低接触面大一些吧。当然了太低了也不行

网友B:
轮胎软摩擦力大一些,骑过自行车的人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轮胎软摩擦力大一些,骑过自行车的人都知道。

不是的胎压高刹车距离短

网友C:
南方偶尔雨雪的,冬天胎压可以适当低一些,以提高抓地力;同时冬天橡胶硬,胎压低点舒适性也好些。
不过没必要刻意去调,如果夏天30摄氏度时胎压是2.5,冬天降到0度时原则上胎压会减少10%,大概就在2.2附近了。
夏天胎压要高一些,尤其是长时间高速行驶,以2.5左右为宜。网上有些烂文说夏天到了要放气,纯属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南方偶尔雨雪的,冬天胎压可以适当低一些,以提高抓地力;同时冬天橡胶硬,胎压低点舒适性也好些。
不过没 ...

冬天气压高在冰雪路面刹车距离会短

网友D:
胎压高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就小,肯定刹车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胎压高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就小,肯定刹车效果不好。

气压高刹车距离短

网友:
胎压低肯定会增加摩擦力,过低对轮胎寿命不好

网友:
个人理解,轮胎与地接触面积只与轮胎宽窄有关系,和胎压关系不大,并不是说降低胎压就增加轮胎接触面积了,再说了,降低胎压对轮胎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上面坛友怎么想的,轮胎气压高,和地面接触面积肯定会小,和地面摩擦力小,刹车距离只会长。

气压高轮胎花纹膨胀开来对地面的支撑力多一些所以刹车距离会相对短一些,相反轮胎对地面的支撑力少了距离就会长点。这可能是好多人都没想到的结果。其实对于刹车距离没有必要刻意的调整轮胎气压,长时间的高气压会增加爆胎几率。冰雪路面上的安全是均匀的低速行驶,尽量避免急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