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40C1 高Q磁环 的思考

楼主(2018-01-26):
有人做过实验吗?
就是一只37X23X15mm 的磁环, 和 两只 37X23X7mm的磁环粘合起来 ,对比。
另外和一只37X23X7mm磁环。

这三种情况哪种情况Q值更高,在600KHZ到1600中波范围内。
哪种效果好?  有人实验过吗各位老师?

网友:
这种磁环工作频率可以到50M,用在中波当然也是可以的,但并不是工作在最佳频率范围。至于是一只,还是二只重叠使用,实际改变的是磁环的截面积。简单的说一下,如果用一只磁环,同样的电感量需要较多的匝数,单磁环有可以需要较多的匝数才能满足电感量的要求,可能较粗的线绕不下,只能用较细的细,如果采用二只重叠使用,藿面积增大了,同样的电感量就只需要较少的匝数,因此可以采用较粗的线,这样制作的磁环线圈Q明显要提高许多。另一只更薄的磁环,更适合用在短波,因为短波的电感量较小,绕制的匝数不能过小,例如中波中需要匝数三十到四十匝左右的话,在短波可能只需要绕几匝就行,短波的电感量在几个UH左右,如果截面积过大,绕一匝,电感量就可能超过了,所以需要较小的磁环才更合适。较小的磁环,实际上就是指截面积较小的磁环。

网友A:
厚R40C1磁环效果可能要好于薄R40C1磁环,两年前俺第一次用薄磁环做的中波矿石机,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才总共收到29个电台,近期俺又用15mm厚磁环和同样的里兹线做了个中波段机,同样线路、天地线条件等,3天时间里就收到了30余个电台,但这一次磁环俺是用了蜡煮,所以只能是大概估计两者的效果差别。

网友:
单层与双层Q值相差不大,选用不同规格李磁线影响更大

网友:
用磁环做了两个多波段机,感觉磁环线圈的另一个优势是线圈与线圈之间互相之间或线圈与别的金属件之间互相干扰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厚R40C1磁环效果可能要好于薄R40C1磁环,两年前俺第一次用薄磁环做的中波矿石机,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才总共 ...

煮蜡到底起多大作用和影响,是不是为了防潮?  我们北方干燥的地区不用煮蜡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煮蜡到底起多大作用和影响,是不是为了防潮?  我们北方干燥的地区不用煮蜡吧?

在绕线的过程中,手上的汗免不了要浸到线里,用蜡煮的时候会看到很多气泡冒出来,个人感觉蜡煮还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

网友:
大一些的磁环还是有优势的,能用粗一些的李兹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浸腊是防止性能下降,不是主要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厚R40C1磁环效果可能要好于薄R40C1磁环,两年前俺第一次用薄磁环做的中波矿石机,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才总共 ...

北京这生产R40C1磁环的厂家,生产时间不一样,使用的原料产地不同,Q值会有一些差别。据了解,用国产料比日本料Q值更高,所以如果是同一批原料生产的磁环,7mm和15mm不会有啥大的区别,用2只37mmX23mmX7mm环叠加,中间隔一层纸,效果比1只37mmX23mmX15mm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京这生产R40C1磁环的厂家,生产时间不一样,使用的原料产地不同,Q值会有一些差别。据了解,用国产料比 ...

谢谢99版主指点,争取再弄几个薄磁环试试这招儿。

网友:
几个薄磁环先用胶布包好再叠起来绕线, Q值比用厚磁环高, 外国矿友說两个磁环分别不大,三至四个以上会有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绕线的过程中,手上的汗免不了要浸到线里,用蜡煮的时候会看到很多气泡冒出来,个人感觉蜡煮还是能起到 ...

冒泡应该主要是蜡液浸入了磁环和利兹线的空隙里,水分是次要的,但是浸蜡可以有效地防止在高湿度的环境下线和磁环吸收水汽引起Q值下降的现象,性能稳定,好处还是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京这生产R40C1磁环的厂家,生产时间不一样,使用的原料产地不同,Q值会有一些差别。据了解,用国产料比 ...

中间垫纸方法值得一试,就好比变压器矽钢片之间绝缘分离了各层之间的磁场干扰(不是指涡流损失),Q值更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煮蜡到底起多大作用和影响,是不是为了防潮?  我们北方干燥的地区不用煮蜡吧?

煮蜡可以保持性能稳定。资料介绍过磁环保存不好会吸潮,性能下降,里兹线也会吸潮,纱包和丝包也有区别。北方夏季也是很潮的,平时也要注意。

我保存它们放在密封的瓶子里,里面放石灰和干燥剂。平时夏季时时用电热风吹吹空气可变,线圈,除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