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款地产收音机

楼主(2018-01-26):
去年末收了一款延吉无线电总厂生产的天池牌10管两波段晶体管收音机,型号是SB10-1型,挺大气,跟大海燕差不多,但还要长1厘米左右。可惜在清洗过程中将磁性天线接头冲断本人技术问题恢复不了,现打开有电位器接触不良产生的咔咔声,不能收台。用拾音器放歌,开始很好,后来不响了,再重新打开时瞬间有声然后就没了,不知是哪个晶体管或电容的问题还是其他?先发图给大家欣赏并指教。

楼主:
有的图发重了!

网友A:
这个牌子挺少见,收音机裸的很爽。

网友B:
大机箱长磁棒OTL功放双喇叭的台式地产机。那个波段装换方式有点独特,品相尚好老机打理好来值得收藏。

网友C:
按图接试试,最好参考一下海燕T321机子。

开机后,在音量电位器中点用螺丝刀输入干扰信号,看看有无交流声,有交流声则说明后级功放无大问题。

检查一下外接扬声器插座的接点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D:
没想到边远地区能生产这么漂亮的收音机。

网友:
        外壳像大海燕,壳子是五层胶合板加装饰木条,双喇叭,过去收音环境油烟较多,塑封管和蓝皮电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产品。

网友:
楼主再把铁底座从镀一下就好了

楼主:
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
外型可唬一气.做工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挺少见,收音机裸的很爽。

谢谢关注!这是延吉无线电总厂80年代的产品,我也是头次看到,可能是以前没有关注的关系,我从去年才开始收藏收音机,所以见得比较少,对收音机的原理了解的也比较少,一知半解而已,所以 就拆的稀里哗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机箱长磁棒OTL功放双喇叭的台式地产机。那个波段装换方式有点独特,品相尚好老机打理好来值得收 ...

谢谢评价!这个波段开关我也是头一次见,确实独特!开始时拨动旋钮那个圆柱体不动,今天拆下来清理下松松螺丝就恢复了。动手的感觉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值得收藏的老收音机,很新的,绿袍电阻很多。

是的。可惜收音机棚架铁板有锈蚀还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图接试试,最好参考一下海燕T321机子。

开机后,在音量电位器中点用螺丝刀输入干扰信号,看看有 ...

非常感谢这样详细的指导!图文并茂,一目了然。我明天就按此图接上试试,有问题还要请教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想到边远地区能生产这么漂亮的收音机。

七八十年代好像晶体管收音机遍地开花,有好多制造和组装无线电元件及收音机的厂家,后来都关门大吉了。吉林我知道的还有通化无线电厂,敦化无线电厂等。

网友F:
有放他的地方,不如放一台海燕最好电子管的。这台去该去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放他的地方,不如放一台海燕最好电子管的。这台去该去的地方。

我有两台海燕一台红灯,一台熊猫551都不错,都是电子管的,这个坏的只是用来学习了解收音机原理和维修常识,好的咱也不舍得拆呀!虽然现在用不上了,但没事还是想鼓捣鼓捣,实在弄不好就拆件或处理了。正好有问题求教,请看看图中箭头两个线圈都是什么线圈?振荡线圈和天线线圈我有些分不清,还有圆圈里的晶体管都是干什么用的?希望得到老师的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放他的地方,不如放一台海燕最好电子管的。这台去该去的地方。

l另外,看您发的那些老机都很漂亮,非常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