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2节五号电池的 U 段无线话筒改用3.7V锂电池,有朋友改过吗?

楼主(2018-01-26):
使用2节五号电池的 U 段无线话筒改用3.7V锂电池,有朋友改过吗?注意什么问题,请有经验的朋友谈谈。
谢 谢 跟 帖 的 朋 友!

网友A:
我都有3年了一直用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有3年了一直用锂电池

话筒原来是3V改用锂电池后,需要采取措施降压措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筒原来是3V改用锂电池后,需要采取措施降压措施吗?

不用降压,可以直接使用,电池得带保护板要不过放电池就费了,我是用铁锂电池3.2伏

网友:
可以用 串一个二极管降压稳妥些!

网友B:
直接替用绝对没问题,因为每一种电路的设计对数都会有一点宽电压的适应范围,正常高个零点几伏是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替用绝对没问题,因为每一种电路的设计对数都会有一点宽电压的适应范围,正常高个零点几伏是没关系的。

谢谢!四楼朋友经验直接用3.2V铁锂电池可以理解,也可行。但是用一节3.7V锂电池直接代替两节5号电池,是不是有必要串接一颗硅二极管降压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四楼朋友经验直接用3.2V铁锂电池可以理解,也可行。但是用一节3.7V锂电池直接代替两节5号电池,是 ...

麦克不是直接使用的3伏电压,内部有升压电路,是把3伏升到5付或9伏然后供给电路使用的,我用的铁锂电池满电是3.7伏,感觉4.2伏的锂电也没问题。南孚的普通电池满电时电压也在1.6伏多

网友:
谢谢楼主加分鼓励,我用的电池

网友:
测量一下静态/动态电源电流值,和一段发射时间后,管子的温升,粗计算一下,就会明潦.

因你的机升压后是效率高﹜/还是低了,要问仪器.两种情況都有,看你机子的功放宽容度怎样,天线匹配

怎样

网友:
楼主何必非得纠结4.2V的锂电呢?就算可用没有任何问题,也还有个外形问题,能否装入原有的5号电池仓?
就用5号电池外形规格的磷酸铁锂电池(3.2V)加一节占位桶直接装入到原5号电池仓不是很方便?再买一个磷酸铁锂5号专用的充电器就全解决了。
如果还纠结磷酸铁锂刚充满电的电压是3.6V,再给出一个方案:一节5号镍氢(1.2V)+一节5号镍锌(1.8V),这两者合用恰好3V。只是要买一个镍锌专用充电器。
以上两种方案,我都已经实际使用很久了(用于我的SONY的D100录音笔和SONY的DAT随身听上),完全可行。
还有,最近有新产品:1.5V可充电锂电池。不过这个我没有用过,效果如何没有发言权。准备过阵子买几节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