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这个芯片是什么?佳能d10主板大电流不开机

楼主(2018-01-26):
图中红圈内芯片发热烫手,求高手指点这是个什么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换?代换型号。谢谢了!!

网友A:
这东西很难找到配件,我都是寻找坏旧机器来拆元件。
     以前花很多钱买了奥林巴斯U760,用不久就把镜头摔坏了,根本买不到配件,只有找售后,价格特贵。放了几年,淘了一个坏的回来把机器修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很难找到配件,我都是寻找坏旧机器来拆元件。
     以前花很多钱买了奥林巴斯U760,用不久就把镜头摔 ...

是的!!不过芯片有代用的,只不过不知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位置和样子,估计是电源管理块。

资料好像有ac转dc什么的,具体看不懂啊!

网友C:
有资料,发上来大家看看呗,肯定有人能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资料,发上来大家看看呗,肯定有人能看明白。

找到了,这是一个稳压块,谢谢关注。

网友:
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D:
应该是切换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切换电流吧

dc-dc资料这么写的

网友E:
找到了。换好了。能用了。就是把坛内的同事给忘了吧。意喻,应来一个全家欢的图看看嘛!恕直言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了。换好了。能用了。就是把坛内的同事给忘了吧。意喻,应来一个全家欢的图看看嘛!恕直言哦  。

没弄呢,年底了都在忙,而且芯片也不便宜,我也没着手买!要是弄好了一定给大家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