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这样供电可以吗?

楼主(2018-01-26):
通电一次15秒,一天通电50次。这样供电可以吗?

没有稳压,不通电时大约35V,通电以后25V。

变压器是24V,20W的。我试了一下,通电几十秒,好像不怎么发热。不知道瞬间35V会不会影响寿命。

网友:
应该是24V的电磁阀吧?这个是没有影响的。线圈是感性负载,接通瞬间电流是缓慢增加的。不影响使用。你的接通时间和频率也不高。没有问题的放心用吧

网友:
可以这样供电,瞬间的高压,不会造成电磁阀的线圈过热。

如果属于长期吸合的直流电磁阀,还可以设计瞬间的电压略大于标准电压,吸合后低于标准电压(至少可以等于标准电压的70%)。这样既能保持吸合可靠,又能节能。

网友A:
不会有任何问题!理由如下,电机类设备运行的限制因素主要是发热,大概在2-3分钟内有200%的能力。你的通电时间15秒,间歇时间在1000秒,这样小的占空系数不会有问题。电磁阀类设备的特点是刚通电时电流很大,铁心间隙一旦消失电流就会降到很低,所以关键是别卡住,为防止卡住后的损坏,找个彩电的消磁电阻(或其他热敏电阻)串上试试。

网友:
没事的,变压器能承受住就可以

网友:
没有问题,电磁阀就一个线圈

网友B:
电磁阀用PWM控制流量是否可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任何问题!理由如下,电机类设备运行的限制因素主要是发热,大概在2-3分钟内有200%的能力。你的通电 ...

朋友,你说具有那种特性(电磁阀类设备的特点是刚通电时电流很大,铁心间隙一旦消失电流就会降到很低)的是交流电磁阀(交流继电器也具有这样的特性),楼主的照片中明显有两个元件,其中一个是电解电容器,另一个应该可以推断出是整流器,所以楼主的电磁阀是直流电磁阀,没有你说的那种特性。

网友:
直流电磁阀连续通断主要考虑的是继电器触点烧蚀的问题。可以把继电器触点移到交流侧。

网友:
楼主的ID 看着面熟,做电桥的技术大拿许老师不会问这个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说具有那种特性(电磁阀类设备的特点是刚通电时电流很大,铁心间隙一旦消失电流就会降到很低) ...

那就更不会有问题了,眼神不济显示器很暗---白内障调亮了什么都看不清了,所以没太细看那个照片。

网友:
通电一次15秒,一天通电50次

很好奇,这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磁阀用PWM控制流量是否可行?

应该不行,这样实际是控制线圈的输入电压,在电磁阀动作临界点上是很不稳定的,阀芯开启程度不会与输入电压呈比例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说具有那种特性(电磁阀类设备的特点是刚通电时电流很大,铁心间隙一旦消失电流就会降到很低) ...

同意你的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