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录音笔改锂电遇到问题

楼主(2018-01-27):
老录音笔,三星的yv150,电池供电。想改成移动电源供电,通过数据接口内部飞线到供电端,外接移动电源,开机正常。但是每次几分钟之后自动关机,而且只能从移动电源拔下来再插上才能再次开机,同样几分钟以后自动关机。怀疑电压偏高造成的,把电压转成3V之后问题依旧。

网友:
是不是过流了

网友:
电流小,移动电源关闭输出了吧

网友:
移动电源内部电池是3.6--4.2V,升压到5V输出,你再降到3V使用,,,。。简单的事情绕复杂了

网友:
去掉保护板看看

楼主:
搞不清是哪头的问题,充电宝还是录音笔?晚上多找几个充电宝试试

楼主:
插在电脑的usb口上,使用正常。看来是很充电宝有关系

网友:
充电宝升压是时产生的高频噪声太多,你又没做电源滤波,录音笔收到了强烈的干扰,电源入口处串个磁珠时时。

网友:
电流太小,一般市面上移动电源方案输出低于50-70ma时判定后级设备已充满和无连接接正确负载设备
改下移动电源,看用的什么方案可以度娘看下。或者使用像小米之类的可以低电流续供的移动电源

网友:
  把电池直接安装进去。

网友:
应该是移动电源的自动保护问题,录音笔耗电量太小,以致于移动电源控制板认为已经充足电而自动切断,我的一个单机机装置准备用充电宝供电,也是相同的情况,接上不足一分钟便自动断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清是哪头的问题,充电宝还是录音笔?晚上多找几个充电宝试试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就是负载电流过小,转换板判断充电已满而断开USB输出......百度过、没找到解决办法!你可以用带手电照明的移动电源,输出取自LED灯头试试。顺便在此求教哪位老师有解决办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