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PL757选台7、8、9按键不起作用

楼主(2018-01-27):
请教大侠,新入手一台德生PL757选台7、8、9按键不起作用(如图),可能是哪的问题?请指教1

网友:
你先做个基本测试啊,上来直接问也忒懒了一点吧?测量一下按键本身是否正常,再看看那三个按键是不是有公共线,如果有,就检查那公共线是不是存在断线一类的问题。

网友:
可能某个键短路,整机断电都测测。弄断PCB板上走线可能性或有。

网友:
检修原则,先易后难,先测后拆,断电后反复测轻触开关几次,测开关电阻,既简单又不伤机器

网友A:
每个波段存6个台,7、8、9三个键直接输入频率和存储时使用。

网友:
横向三个开关键全坏的可能性比较小,应该是三键的共用线存在断路,这个比较好检查的。

网友B:
德生757我有一台这不是故障,7,8,9键不可存台。

网友:
短路开关二端鉴别,开关,线路,故障。

网友:
恩是,从最简单的短路,断路先看后测。微动公共线是PCB还是开关本身跨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生757我有一台这不是故障,7,8,9键不可存台。

设这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波段存6个台,7、8、9三个键直接输入频率和存储时使用。

也就是说789三个键不能存台?

网友:
最简单的检查办法是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检查按键开关是否可以正常通断,如不是这个问题就是主板的芯片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789三个键不能存台?

百度:德生收音机 PL757A 的使用说明 ,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
757A和757不一样,757的7.8,9不能存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