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天线可以直接做WIFI天线吗?

楼主(2018-01-27):
偶然得到一个蘑菇头吸顶天线,看频率应该是可以用来做WIFI天线的。
但是,这个天线内部短路了馈线的屏蔽层和内芯,如图,看起来像是出厂就做好的。
其他WIFI天线都是不短路的,不知是否需要去掉?谢谢!

参数

参数

内部的短路线

内部的短路线

网友A:
行不行试一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不行试一下就知道

试过,没有明确结论。有这种说法:“短路了基本只能在两米之内才有信号”,但这个路由还有其他的天线,无法测试是否有问题。

网友:
拆了其他天线测试?

网友B:
直流短路不代表高频短路,电视机的全波振子不就是个短路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短路不代表高频短路,电视机的全波振子不就是个短路环吗

正解!支持

网友:
频段上来看没问题,可以用。

网友:
这好像就是个wifi天线

网友:
也有点像运营商的室内天线呢,试试看就懂了

网友:
5DB天线指标壳不怎么好,关于天线短路5楼正解那是天线匹配设计还真就不能乱动!2.4G馈线损耗很大呀!再来几米辣鸡馈线得不偿失,还不如原来的天线!

网友(2018-03-02):
1700-2500 应该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