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台基于LM723CN的线性可调电源 0-20V 2A

楼主(2018-01-27):
再来一台基于LM723CN的线性可调电源 0-20V 2A
这台外观看起来要精致些(比起上一台而言)
这个电路只能恒压,没有恒流,是限流(2.3A就会保护,会断开输出)

楼主:
Composite  Composite Drawing.pdf (37.59 KB, 下载次数: 422)

网友:
好手艺啊

楼主:
过奖,做得一般般吧。

楼主:
图还没发完,又被限制了,明天接着发。

楼主:
调整管采用自然散热,用的铝板:120*90*2mm。
85C1 指针式表头:电流表0-2A,电压表0-30V,
变压器20V /40W的样子(估计),
4.7K多圈电位器,
外壳:设计,制作,烤漆。
这次制作全是找的存货元件,没有单独花钱。

楼主:
继续更新图片:

网友A:
老师做得真好!变压器是什么规格多大功率的呀?
上环形变压器吧,内阻会更低些,环变缺点就是圆溜溜转,比较难固定,需要加圆铁块和橡胶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做得真好!变压器是什么规格多大功率的呀?
上环形变压器吧,内阻会更低些,环变缺点就是圆溜溜转,比较难 ...

请坐电梯到8楼。
要的就是这个电源的小。大的另外有。

网友B:
机壳也是自己制作的吗,好漂亮 我就犯愁机壳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壳也是自己制作的吗,好漂亮 我就犯愁机壳制作

机壳是自己设计的,然后麻烦师傅帮我焊接的,我自己不会焊。然后拿到老婆公司叫她给我找人喷的漆。(美的空调公司)每天要喷很多空调外壳)
感觉整个过程很麻烦。没办法的事,要不然就没有合适的机壳。

网友C:
壳子都做的这么漂亮,佩服佩服!
这个电路最不能接受的是过流保护后要关机才能解除保护,而且保护相当灵敏,试用了几次很恼火,我的这个2安电源决定不更换电路的话就把保护值弄到5安算了,或者延迟2秒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壳子都做的这么漂亮,佩服佩服!
这个电路最不能接受的是过流保护后要关机才能解除保护,而且保护相当灵敏 ...

我的电流表只有2A,且变压器不想用更大的,大部分时间用这个是够用的。

我正在画另一个LM723的电路:

有 恒流,也有恒压,也是用的一片723做的。  好了再和大家分享。

网友:
机壳最好买成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流表只有2A,且变压器不想用更大的,大部分时间用这个是够用的。

我正在画另一个LM723的电路:
...

期待你的723恒流电路但愿不太复杂!
这个2安的不必要调流,只要最大值2安恒流就可以满足。

网友:
老师线性可调电源 0-20V 2A有电路图吗

楼主:
回复:老师线性可调电源 0-20V 2A有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老师线性可调电源 0-20V 2A有电路图吗?

仿一个,谢谢

楼主:
自己设计,在公司做的。

网友D:
可调电源 0-20V 2A电路图下载了,我怎么打不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调电源 0-20V 2A电路图下载了,我怎么打不开呢?

我用的制作软件是:AD 10 版的。

网友D:
我不懂AD 10 版,我有一台LM723CN双2N3055线性可调电源坏了,正在想办法修复呢,非常需要这份图纸,麻烦老师能否发到网盘、坛里,或者通过什么途径能让我得到。谢谢了

网友C:
希望楼主出一个经典的3个继电器4档切换PCB板,继电器用欧姆龙G2R-1-E,交流连接用螺丝固定,12伏5伏输出端和信号输入用2.54插口,供电用大一点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楼主出一个经典的3个继电器4档切换PCB板,继电器用欧姆龙G2R-1-E,交流连接用螺丝固定,12伏5伏输出端 ...

3个继电器四档的电路:   我觉得既然都用到3个继电器了,肯定是上8档切换,功耗低一半,效率高很多。
我之前的30V/10A,PCB板,我准备再去打样,和8档切换板,配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懂AD 10 版,我有一台LM723CN双2N3055线性可调电源坏了,正在想办法修复呢,非常需要这份图纸,麻烦老 ...

这个图,网上一大把。这个是单管输出的,不是双管输出。可能不一样哟,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3个继电器四档的电路:   我觉得既然都用到3个继电器了,肯定是上8档切换,功耗低一半,效率高很多。
我 ...

8档的变压器绕组不知有特别要求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8档的变压器绕组不知有特别要求没!

等我把小白鼠当了来。我就喜欢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我把小白鼠当了来。我就喜欢折腾。

折腾比搓麻将强上千万倍哈哈!我连最喜欢的象棋都戒了

网友(2022-11-13):
楼主做的漂亮极了,也想做一个玩玩。

网友E:
请教楼主,pcb中未做标记的几个焊盘分别是外接到哪里?谢谢啦

网友:
这个壳子难弄,自己不会钣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pcb中未做标记的几个焊盘分别是外接到哪里?谢谢啦

请参考前面的原理 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参考前面的原理 图

好的,谢谢,请教如果想把最大保护电流减小到1A,需要改变图中哪个元件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的,谢谢,请教如果想把最大保护电流减小到1A,需要改变图中哪个元件的数值?

R5和的C3的配合。可以减少C3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R5和的C3的配合。可以减少C3容量。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