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个固态硬盘,不知道哪个品牌好呢

楼主(2018-01-27):
想换个固态硬盘,不知道哪个品牌好呢

懂的麻烦介绍下

网友(2019-04-30):
一分价格一分货是真理,看每 GB 的价格,和大厂子的比较一下就可以估算性能了。

国产垃圾 0.5¥~1.0¥ /GB,三星因特尔大约 1.0¥~2.0¥ /GB 价位。

网友(2018-01-27):
主要看芯片的类型,我用过浦科特的不错

网友:
大厂的都没问题,当然这里说的大厂是有能力自己制造闪存芯片的厂家,比如英特尔,三星,东芝,镁光闪迪这些。

网友:
金士顿的也不错。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能生产Flash芯片的就那么几家。建议三星和闪迪。其他的,基本上就是拿着别人的芯片,焊一下,加个壳而已。芯片质量如何,就不好说了。

网友:
三星850,比较好的。

网友:
买固态还是三星因特尔,杂牌子别考虑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英特尔的啊,质量不错不错

网友(2018-02-28):
浦科特M8V新出的不错读写速度很快

网友:
用过威刚和西数的还好,其它的不清楚。

网友:
Intel  三星  浦科特都不错

网友:
三星850,  KST某宝有山货,慎重

网友:
三星 固态硬盘不错

网友:
金士顿的也可以啊

网友(2018-04-13):
贵得都不错,intel

网友:
用过影驰的,有掉盘的情况,类似于这种做板卡的厂商又来做固态的还是慎重考虑!

网友:
三星 闪迪

网友:
首选英特尔,要性价比的再看其它,因为内存三星吃相太难看所以不考虑

网友:
英特尔非常好  就是贵买二手的也可以用 一般委难用坏..

网友:
我是考虑存储芯片,是SLC.MLC....

网友:
关于牌子不纠结,直接浦科特。当然现在浦科特已经没有MLC的了

网友:
我都是淘宝个便宜的,给t43用的。t43是雕刻机专用机,顺便淘了个ide转sata转接器,用了2年了,还行

网友:
建兴的我用了好几年了,还行。浦科特推荐

网友:
三星  质量靠谱!

网友:
不差钱in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