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的索尼功放机。

楼主(2018-01-28):
前几天购买了一台上海产的二手索尼功放机,开机显示保护装态,,打开检查了电源,都是好的,5对功放管mn2488,mp1620也是好的,检查线路时,很多地方都没有接地线,怎样查都找不到,只好用线把地线连在一起,开机还是保护,没有办法,拆掉了二个功放管的前极集成块upc2581v,这二个集成块是管左右主声道和左右环绕的。中置的声道没有拆,因不经常用,所以不会坏。而左右声道是分开在二个集成块上的。拆开后在开机,不保护了,面板上的操作都可以了。为了查证这二块集成块坏在那儿,用线拖出来,接上电源,又开机保护了。只好分别试正负电源,正极接上量各脚是好的,负极接上。在正极的位子上出现了负十几负的电压,另外一块在集成块用电压脚也出现了负压。这说明集成块内部正负电压之间有短路了        。这是第二次了。上次也是索尼的机子,也是查出这二个块子坏,为了修这个机子,才买的第二台。哪知道还是这个地方坏,看来是通病了。我想这二个块子坏很可能是电压高,又不带散热片而坏的。是正负48伏的。请问各位师傅有什么替代的办法而不用这种集成块。

网友:
upc2518是双声道功放后级输入,不带推动。所以输出管只能用达林顿管,马云家才卖十多元一片

网友A:
关键是这东西没有假货!!

楼主:
这块就是后面管子的前级,看样子很容易坏的。我二个索尼功放就是这块坏了。正负电压48伏。又没有散热。网上标的价,就是买少了,他都不卖。

网友:
国产的索尼?上个照片看看,

楼主:
网站上图麻烦,我自己不会上,以前上都是请别人上的,这网站也不改进软件功能,真的很落后。上海广电组装的索尼str-de345功放机。二台坏的地方一样。

网友:
搜索一下伟良家

网友A:
传声音响  18元一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声音响  18元一枚

上去搜索过了,没看懂,和我说的这个有联系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索尼功放,也是这个IC坏了.

楼主:
那你修复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这东西没有假货!!

不是真假货问题.是upc的IC,微功率的数字电路IC,还是算可以,高压/功率的IC,都是批量批量地死的,

我所在公司九十年代初几款汽车机upc功放就是–大批一大批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