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电源通用改调压限流控制板,适用艾默生R48系列R48-1000/1800/2900/3200,

楼主(2018-01-28):
先上图看控制板,二楼是改造R48-1800电源模块图片,加有电压电流显示表,显示表和控制板分别是独立的,,,

前言
  通信电源模块定义就是48V电池充电器。
此通用控制板适用艾默生R48系列电源模块,采用软件通信连接控制,操作简单,电源模块不做任何更改,只需连接好供电和通信接口就可以了。已测试可用的有R48-500/1000/1800/2900/3200,理论上支持R48全系列,至于其它型号有待测试验证。电压调节41.5V~58.5V,电流调节是按额定电流百分比设定的10%~120%。(1%步进,为适用不同功率电流大小电源模块,所以电流以百分比调节)

     觉得电压调整范围窄的无视,你可以通过硬件去改调宽电压。

      控制板不带显示,后期有精力再整带显示的。电压电流显示可以自行在电源模块里面加,或直接加在输出回路中。

功能:(正常工作模式时 红灯/蓝灯 常亮)
1. 电压调节41.5V~58.5V(0.1V步进)
   双击按钮,进入电压调整模式,红灯闪,蓝灯常亮,旋转旋钮调节电压。超过8秒左右不做任何操作,退出功能模式到正常工作模式。电源模块每次重新上电开机都会运行上一次调整的值。

2. 电流调节按额定电流百分比设定的10%~120%(1%步进,为适用不同功率电流大小电源模块,所以电流以百分比调节)
   第一次双击按钮进入电压调整模式,再次双击按钮就进入电流调整模式,红灯常亮,蓝灯闪,栓转旋钮调节电流。再次双击按钮则退出功能模式到正常工作模式,或超过8秒左右不做任何操作,退出功能模式到正常工作模式。电源模块每次重新上电开机都会运行上一次调整的值。

3. 模块复位重启,如电源模块遇故障关机,任何模式下,按住按钮超过6秒,红/蓝灯同时闪烁一次,电源模块复位重启。

4. 欠压关闭电源,如果电源遇到故障或带重载使输出电压跌到等于小于36V左右时,则延时5秒关闭电源输出。排除问题后电源模块断电重启恢复,或按住按钮超过6秒左右模块复位重启。

5.电池充满延时关闭电源模块输出(可选择关闭此功能,无延时关机)
  当给电池充电电流到0.3A时开始计时,到达计时时间后关闭电源模块输出。(延时时间1分钟~240分钟可选)后电源模块断电可重启恢复,或按住按钮超过6秒左右模块复位重启。

6. 电源模块默认输出电压(当有通信接入时,输出电压是控制板实时调整的电压)
  此电压意思就是电源模块没有接入通信,单机使用时的输出电压,可选范围48V~58.5V,以0.1为步进。
如电源模块想改默认电压到50V,设置好控制板默认输出电压50V,正常通信连接电源模块就可以了,只要连通一次就可以了,那么以后这块电源单机工作输出电压就是50V了。(现在市面上普遍默认输出电压是53.5V)

扩展应用
1. 一块控制板可以同时同步控制多台电源模块(建议同一型号规格),由于每台电源模块的通信回路与电源输出是隔离的,所以可以实现多台电源模块并联或串联使用。(并联增大输出电流或串联提高输出电压)

2. 考虑单台电源模块自身输出电压范围小,可以通过硬件来改大调节输出电压范围,而采用此控制板调节控制输出电流。

楼主:
改造艾默生R48-1800实例,,显示表和控制板是分别独立的,有空再上R48-2900的改造,后面会给出改造定义接线图,,
觉得电压范围小的无视,你可以硬件改宽电压范围。。。

网友A:
老师你好!这种附加小模块怎么做出来呀,老师是买来装上去的吗?

网友:
好佩服你们这些会技术的。

网友:
不错的动手能力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你好!这种附加小模块怎么做出来呀,老师是买来装上去的吗?

我自己开发做的,单这块控制板接上4根线就好了,,

网友:
这个小板有量产吗

网友:
是不是这个电源原来没有可变调节,还是原来的调节范围不够,你开发了这个板子?

网友:
不错的动手能力,要注意散热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个爱默生2900期待完善功能

网友B:
楼主你的板子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板子卖吗

年后再整吧,,年后我会发布几款电源的详细接线图出来,,,请到时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后再整吧,,年后我会发布几款电源的详细接线图出来,,,请到时关注

你好,电压能调到120V吗

网友:
我的艾默生R48-2900已经买了很久了,当初就是准备用来改成大电流可调电源的,因为我常用20—60V电压,可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案,楼主这个电压调节41.5V~58.5V的方案如果能够再改进就好了。

帖子已经收藏,期待你的套件面世。

网友C:
楼主厉害,咨询个问题,3200e如何解除缓启动,活着缩短启动时间,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咨询个问题,3200e如何解除缓启动,活着缩短启动时间,感谢了

缓启动的见的不多,,你确定是缓启动多少秒??

缓启动是通过通信软件设置的,一般默认是关闭的,所以很少见启动打开的,
关闭缓启动需要连接机房监控模块设置关闭,或我这边通过控制器设置关闭。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缓启动的见的不多,,你确定是缓启动多少秒??

缓启动是通过通信软件设置的,一般默认是关闭的,所以 ...

是缓启动的,通电后电压慢慢上升,两分钟多才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缓启动的,通电后电压慢慢上升,两分钟多才完全正常.

那就需要连接机房监控模块设置关闭,或寄到我这边通过控制器设置关闭。

再或者买这块控制板,我另加一个控制码信号(需单独改点软件控制),连接此控制板后可以关闭缓启动,以后默认是关闭缓启动。

网友:
楼主有技术。等待你的成品早日做出。收藏有几台艾默生的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需要连接机房监控模块设置关闭,或寄到我这边通过控制器设置关闭。

再或者买这块控制板,我另加一 ...

好的,请问控件价格,拍一个.

网友D(2018-02-27):
这个是can接口的,通过协议控制调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can接口的,通过协议控制调整的吧

是的,一些可调参数都是按厂家协议来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一些可调参数都是按厂家协议来做的,,

给个联系方式,买点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联系方式,买点套件

已给站内信,,先了解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给站内信,,先了解下,,,

没有淘宝店吗,咸鱼弄不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淘宝店吗,咸鱼弄不太啊

业余玩家没淘宝店哦,手机下个咸鱼APP就可以用的了,

楼主:
玩家可以再折腾了,,,,

网友(2018-04-11):
请给个购买链接

网友:
楼主有这种电源的can通讯协议?

楼主:
手上有2900的好折腾了,,,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大家就方便了!

网友(2018-06-13):
这个真好,不用每次都通过连电脑调了

网友(2019-02-08):
楼主,我是这个版本,可以改吗

网友(2019-03-20):
小板能卖吗?多少钱?谢谢!

楼主(2019-07-15):
查收站内信,,,

网友:
楼主麻烦给个闲鱼链接

网友:
请教: SMR3004A 电源,想改成可调压、调流稳压电源,这个板可以吗,怎样入手?谢谢!

网友:
八月丰收季节,今日又是八一,楼主做个活动搞点福利给坛友嘛

网友(2019-09-02):
有代码有原理图,就可以DIY了,

网友(2021-02-10):
楼主你好 我的是艾默生48-3200E 想买你的开发板子 麻烦你给我咸鱼链接好吗 万分感谢

网友(2022-01-17):
楼主,能发一下改华为HD4825的教程吗?看您研究的挺深刻,谢谢,我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