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下R-71E记忆纽扣电池的型号

楼主(2018-01-28):
我的机器电池可能快没电了,机器拆多了螺钉容易滑丝,所以偷个懒就在这里先问大家了,再有个问题请教,换电池时,那个记忆版是不是可以带电池从机器主板上直接拿下来?还是必须在主板上带电更换?

网友:
经常开下就没事,我的用了10几年了都没换过。

网友:
我是接了一个18650电池用。效果杠杠的

网友:
只换电池必须开机带电更换,存储板单独操作需要先接好辅助电源再更换电池,我用手机电池板接了一个辅助电源以备万一。开机时5伏通过3.6K给锂电充电,关机时锂电经4148给存储板供电,由于锂电电压高于原机电池,因此原机电池被二极管封死不耗电。
原帖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76538-1-1.html

网友:
用R71还能收到些什么信号啊?我用德生600,收不到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