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电流电压测量

楼主(2018-01-28):
使用数字示波器,触发模式采用“单次触发”
图1:电路图

图2:启动电流:如图2(下图),大约30ms后达到最大,最大电流0.28v/0.25欧=1.1A,平均电流0.55A

图3:启动电压:
如图3,大约30ms后,电压接近平稳,电压大约跌落(34-28)=6V,平均电流C*dU/dT=3300*10^-6*6/0.03=0.66A
两种估算法,得到的电流值相差不大。
电流上升过程中,电流有一次较小的扰动,吸合启动引起的。个人感觉,应是10ms时吸合运动开始。

图4:释放电压:电压下降了25V,无毛刺

图5:释放电压细节:新开关,则二阶梯降压。从25V突降到13V,保持了250us,然后突降到0V左右。估计是接触电阻引起的这样的波形。
  这期间,触点承受功率约(25-13)V*1.1A=13W,不过,时间只有250us,不会烧。

图6:无续流二极管时的启动电压:开关闭合后,初期接触不稳,线圈自感引起的毛刺很明显。

图7:无续流二极管时的释放电压:
  开关断开后,初期接触不稳,线圈自感引起的毛刺很明显,此时电流大,所以毛刺非常大。
  没多久,彻底断开,电压飞升,超出了示波器量程

图8:无续流二极管时的释放电压整体图:
  电压太高,所以示波器表笔改用1/10分压,示波器中看到,电压可达2800V.高压的形成过程大约2ms时间。
  这个过程中,开关应该是拉弧烧伤了。
8t.无续流释放电压(整体).JPG

图9:开关被电击后,即使重新接上二极管,也存在接触不稳现象。如图9,启动电流初期不稳。

图10:就是下图开关

电路图中10k电阻,与表笔电容组成RC电路,吸收高压尘峰。我使用1/4W的10k电阻,实际上耐压不足,最好多找几个电阻串联。

补充内容 (2018-1-28 20:10):
图中看到的峰值不是280V,是2.8*200=560V

网友:
可见,续流二极管对抑制反峰电压,保护开关触点,作用很大。

网友:
支持这样的小实验小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