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矿坛买的声控LED灯想改直通

楼主(2018-01-28):
求教矿坛买的声控LED灯想改直通,请问各位大师怎样取消声光控制部分?谢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把他变成光控的么 ,简单改不成,首先是要把光敏电阻已到不受自身灯光影响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把他变成光控的么 ,简单改不成,首先是要把光敏电阻已到不受自身灯光影响的地方

是取消掉光控盒声控,
让他直接点亮做普通灯,谢谢

网友:
直接短接不行吗

网友:
去掉的声控小板上应该是三个接点,1,电源正输入,2,输出,3,接地。把灯板上输出和输入点短接上就行了

网友:
应该就是个继电器吧?测出输入、输出,直接短接。

网友:
你应该找到控制输出的端子,然后按需要接VCC或地,灯就常亮了

网友(2018-04-07):
我也买了几个很好用的

网友:
折腾无止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