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q矿机失败什么原因

楼主(2018-01-28):
各位老师好:
    搭一个3dq和r40c1磁环矿机, 可是失败了,现象是没有真正的台,只有微弱杂台的声音,而且转动可变没有任何作用,杂台声音不增不减,怎么回事?
是不是调谐不在中波范围内,手头没有电感表,不知道线圈多少亨。卸下调谐线圈的一些匝数,问题依旧。
    请教各位应该怎么办?

网友:
是不是3DQ焊坏了,

网友:
接天、地线没有?

网友A:
如果调谐范围在中波段之内,接线又正确,十之八九3DQ击穿了!

网友:
卖焊好的3DQ

网友:
买焊好的3D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调谐范围在中波段之内,接线又正确,十之八九3DQ击穿了!

3dq击穿是什么效果?
可是有微弱的电台声,  击穿还能有微弱的电台声吗?
另外,不确定是不是调谐在中波范围内,可不可以用二极管检波验证一下调谐是不是在中波?要怎么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3dq击穿是什么效果?
可是有微弱的电台声,  击穿还能有微弱的电台声吗?
另外,不确定是不是调谐在中 ...

场效应管由于输入阻抗极高,极易受静电击穿影,但有时又没有彻底击穿只不过性能大幅下降,我怀疑你是这种情况。

网友:
您的天地线如何?磁环矿机必须有天地线。3DQ栅极有保护,不是很娇气,不太容易损坏,请把电路贴上来并标清楚各元件的参数以及线圈的匝数,还要讲清楚天地线的实际情况,这样大家才能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效应管由于输入阻抗极高,极易受静电击穿影,但有时又没有彻底击穿只不过性能大幅下降,我怀疑你是这种 ...

谢谢你。
我手里3DQ管子不多,  有没有办法用表测量一下是不是焊坏了,比如像测量二极管一样测量它?

网友B:
最简单方法是把线路改成二回路的,3DQ管子换成普通二极管,先试试调谐和其他原件是否有问题,总之先能试听广播排除其他元件故障,如果没有问题那就要怀疑是3DQ的质量问题?

网友:
场管可以先用电容话筒里的场效应管试试,外形跟三极管一样,不用焊脚,另外要说明天地线的情况,可以没用天地线或用的天地线太短,那效果也不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方法是把线路改成二回路的,3DQ管子换成普通二极管,先试试调谐和其他原件是否有问题,总之先能试听 ...

有道理,是不是直接把天线线圈和调谐线圈用上加二极管做成二回路,检波线圈空着就可以吧? 不需要重绕吧?

网友C:
看你绕的匝数电感量不足,把可变两连并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绕的匝数电感量不足,把可变两连并起试试。

120股的线  调谐线圈绕了  50多匝呢,还不够?  另外考虑到这个原因,更换了可变 365P的两联并联 就是700多P呢,  问题也是依旧。我觉得就像大家说的一样可能是3dq焊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是不是直接把天线线圈和调谐线圈用上加二极管做成二回路,检波线圈空着就可以吧? 不需要重绕吧 ...

是呀!先用二极管调谐回路调试好,能收听到电台广播,然后再在用3DQ试试看!

网友D:
你那电磁环境怎样,电台信号强不强,天地线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电磁环境怎样,电台信号强不强,天地线怎样

天线几米长的电线室内靠窗, 地线一捆20米长的网线接暖气,  用磁棒加二极管,只接天线,就一个强台中国之声声音挺大,在北京大兴,离电台不远

网友E:
看样子是你的天地线的问题,一捆20米长的网线电感量也不小。把几米长的电线接暖气,将20米的网线扔到窗外试试。大兴的创客小T装的磁环3DQ矿机声音哇哇的震耳,你的也不会收不到电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是你的天地线的问题,一捆20米长的网线电感量也不小。把几米长的电线接暖气,将20米的网线扔到窗外试 ...

想跟他学习学习,可搜他的一个帖子也没有,他是房山的,中国之声的塔听说就在房山。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跟他学习学习,可搜他的一个帖子也没有,他是房山的,中国之声的塔听说就在房山。

是我记错了,他应是长阳的。

网友E:
用R40C1磁环和3DQ装的矿机,在大兴念坛公园用一人高的天线,地线用改锥插到土里浇点水,白天除北京的电台还能够接受到天津、河北、山东的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R40C1磁环和3DQ装的矿机,在大兴念坛公园用一人高的天线,地线用改锥插到土里浇点水,白天除北京的电台还 ...

我就在大兴念坛附近住, 找个周末一起研究?  跟您学习学习。我那个问题原因找到了,应该是3DQ焊坏了,因为换成二极管后正常(只是天线不良,声音极小)。而且 拆开电烙铁发现,接地不良,重新编修了一下电烙铁,重新焊了一只3DQ, 待试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就在大兴念坛附近住, 找个周末一起研究?  跟您学习学习。我那个问题原因找到了,应该是3DQ焊坏了,因 ...

焊接3DQ时最好将普通电烙铁断电再焊。现在天气太冷等开春儿了再一块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接3DQ时最好将普通电烙铁断电再焊。现在天气太冷等开春儿了再一块玩。

好的,我之前几乎每个周末都去念坛玩(为了让儿子放放风), 也没见过玩矿机的人呢。要有个玩伴从实践中学习那是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