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发现

楼主(2018-01-28):
今天用一高RD二极管串万用表毫伏挡测矿机LC电压有450mV左右,将3DQ栅级和D级接上,s线圈未接,调可变谐振电压最高始终低于不接栅级时电压,看来3DQ栅级对LC的Q值也是有影响的

网友:
您的万用表内阻是多少?

楼主:
万用表胜利9805A十,说明书上说是10兆欧,

网友:
从一楼的描述中不能准确反映测试电路,能上测试电路图吗?

楼主:
论坛拍照相片只能显示右上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拍照相片只能显示右上角

按您提供的测试电路看您得到测试结果是符合逻辑的:
你在测完二极管后往电路上并联了另一个被测电路,姑且不论并联上的被测电路正确与否,并联上的电路只能增加损耗,你还能指望测得的读数大于等于前面的读数吗?!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有正确的测试方案,再想想吧。
再说,想要测试3DQ对调谐回路的影响总得让它有正常的工作状态才能得到真实的结果吧?一个工作状态不正常的测试电路和测试方法能指望得到正确的测试结论吗?
测试方法越严谨测试结论就越真实,反之亦然。

楼主:
没有精密仪器只能是用现有工具找规律,至于准确结果怕是只有各位大佬们论证了,电路中除了3DQ是插接外,其余线路不动,并且S极未接入线路,插入3DQ后和之前都在同一地点时间多次调整可变使mV表电压最大化,由于条件有限,只作参考,

楼主:
只是偶然一现像,

网友(2018-03-18):
这个回路电流很微弱,带个表已经很吃力了,再带检波管?

或许换个玩具表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