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个CPU不懂应该怎样选

楼主(2018-01-28):
我的老电脑天天靠他上旷坛学习,想换个CPU不懂应该怎样选请大神指点。先谢谢了!电脑配置如下;

楼主:
谢谢bigradio朋友的回复!因为邻居送了个2T硬盘准备换上去,是这个邻居说顺便一起吧CPU 一块换了,才有此问的。再帮我看看CPU好吗。

网友A:
只是上网的话,换了CPU几乎没感觉,除了更费电。我也赞同楼上,换个60G的固态硬盘来做系统,效果立竿见影。非要换CPU的话,去查查你的芯片组,支持什么级别的CPU,选一个该级别里最好的型号就行了。

楼主:
电脑我一点都不懂,怎样查芯片组?是不是主板的芯片?一楼有主板的型号,不怕您笑话 哪个是芯片我都不知道。朋友只是说现在哪还有用赛扬的,问他他也不知道怎么换,换什么品牌的。郁闷啊。

网友:
这个平台提升空间不大,内存都已经是4G了只是上网显卡要求也不高,换个E8600以上的CPU吧,好像才20+来块还包邮。

网友:
6楼坛友的建议好~~~~~~~~~~~

网友B:
还是换固态硬盘效果最明显,我的笔记本原来开机将近两分钟,换固态硬盘后大约20秒。

网友:
E8400或E8500吧,具体需要到双敏主页上查看该型号的G41主板最高支持什么样的CPU,一般来说,775的CPU都是支持的,当然电源的功率要足够。

网友:
g41支持45nm的所有的775针cpu,只要是往高端换,不用考虑板子支持不支持
g41有个硬伤,就是不支持硬盘的AHCI模式,固态盘的潜力不能百分之百发挥,对固态盘的寿命也有一定影响,对这样的平台升级是不太明智的,不如找一套G1840、G2020之类的板u套装合算,留心一下坛子里的二手板u吧
如果只是上上网,换个cpu顶一阵子吧,E8500\E8600\Q8300\Q8400\Q9300/Q9400都行,不用考虑支持不支持,几十块钱的样子

网友:
这配置在XP系统下够用了,我的笔记本刚换完cpu,从t2370换成了T4400,主频从1.73到了2.2G,我又邮了一个T8300主频是2.4G,还没到了,现在感觉已经很快了

网友:
换它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想提升速度的话建议全套换,淘宝上H55主板i系列的套装500元左右,比较合算;

网友:
H61加个i32100、不到300块会有飞的提升、或者不到100块换个Q8300、提升100%。可你不懂电脑怎么办?

网友:
楼主,换一ssd确实比较靠谱,另外如果这要上cpu,建议试试淘宝硬改的cpu看你是否支持,比直接换四核cpu便宜,只是兼容性不好说,我自己换了两个了,感觉不错。

网友:
Q9550这两天有卖的,搜下看卖完没

网友:
是775的主板,可以试试Q开头的四核酷睿2,最高性能的是QX9770,不知道你的主板能不能上

网友:
去主板的主页上看看,最新的BIOS能支持的最高档的CPU,但关键还是换固态硬盘

网友:
换固态,其次就是升级平台了

网友:
老平台就别折腾了,吧E3300超频到3.5甚至4G速度也不慢,要不就在坛里淘个H61加G2030之类的平台,百来块钱,我现在用的E58OO超到4G.

网友:
按10楼的搞,老板是捣鼓这个的,四核的功耗大,看你电源功率。

网友:
硬改至强771的吧。L5420,不玩游戏把显卡拔掉还能省点电。

网友:
换个e8400吧。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的朋友和大孔景元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现在已经准备换E8600了。再次感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去淘宝 买个  免切  771 四核 就可以了

网友:
别换E8600快不了多少的、CPU换 X3220加个120G固态硬盘、速度飞快

网友:
换个Q系列的CPU,加个固态马上就可以飞起来。

网友:
楼主这机器真没换的必要了,板+U也卖不了几十,就像楼上说的,换个ssd还能一战,其他再投入一分钱都是浪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固态硬盘效果最明显,我的笔记本原来开机将近两分钟,换固态硬盘后大约20秒。

开机快并不代表电脑运行也快,固态硬盘只能提升电脑开机快

网友:
换个775针4核Q系列CPU看看,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快并不代表电脑运行也快,固态硬盘只能提升电脑开机快

软件启动速度、运行速度都有一定提高。硬盘的一部分被划成了虚拟内存,换固态硬盘后数据交换速度会有明显提高。对数据密集型应用速度提高还是比较明显的,当然如果内存足够大以至于平时数据交换很少那速度提高就不明显了。另外换固态对计算密集型应用速度提高也不明显。

网友:
换CPU是必须的,换硬盘也是必要的

网友:
这古董平台还想用下去,那就换个E8600,在加一个便宜120G SSD做系统盘。一般用用也还行了。不建议上4核U,老4核功耗大,旧主板寿命支撑不了多久 …… 玩过几年771 四核的老图钉亲身经历。现在手里还有2套775平台在跑X5260,手里还有几块旧主板、2块L5408在睡大觉

网友:
还是建议升级个1155平台,也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我的笔记本t6600升级到p9600会有提升吗?这样升级还值吗?

网友(2018-02-27):
不想多花钱折腾就换Q系列的,再换个固态硬盘。不过说实话,真不如换平台,整个换掉买二手的也就几百块。

网友:
全换了吧 CPU构架太低了

网友:
换CPU没有意义,直接升级I5的还行。

网友:
还是上个固态比较靠谱

网友D:
就换一个E8500就行,100块左右,投入太大了还不如换套装了,I3处理器+主板也才几百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换一个E8500就行,100块左右,投入太大了还不如换套装了,I3处理器+主板也才几百块钱

不用那么多钱,淘宝E8400也就二十多包邮,8500是三十多包邮。换U是最低升级成本,最见效的。

网友:
看干什么用。这配置上网炒股也就够了,玩游戏那是配置越高越好。当然,换换心里踏实。

网友:
别换CPU了,换了针脚能兼容的电脑的提升空间不大,新CPU的针脚位置数量不同就没法换;
买个差不多的笔记本吧,性能稳定;如果不玩游戏,很便宜的。

网友:
775针的CPU,没有更换的必要。

网友:
问朋友就行啦

网友:
主板CPU一起换是最好,二手也不贵

网友:
感觉换固态不错,性能提升明显

网友:
我的老机器

用了N年的配置了,显示器除外

用了N年的配置了,显示器除外
就上个论坛,看个网页神马的,对付着用吧,不值得花钱了。第一不是工作,多花点时间也没啥,不要求效率吗。第二,现在的功能,只要你不做3D渲染什么的,一般的这个也凑合了,再快就看网络了。早年,工作的时候,那用的是标准的8088PC,画了图,转个网络表要一个多小时,真的影响效率。都是临吃午饭的时候,开始转,吃完回来一看,还没完活呐,汗。现在不同了,做电路图都小菜一碟。

网友:
主板和CPU一起换。

网友:
十楼说的是正解,三代G41的芯片主板可以上Q系列的775针CPU,有提升的空间,但毕竟是775的平台,意义不大,但比你这个CPU性能还是有一些提升的

网友:
cpu就不用换了,要换的话你得大换才有较大性能提升,但如果你对性能要求不大的话没必要花那个钱,直接加个ssd做系统盘就行了

网友:
花5000块,直接上i5八代,SSD的轻薄本。比如联想的小新7000,或小米的类似产品

网友:
能最便宜的方法应付平时要求就行了,换个E5200也就10元不到,E8400也就20,不过内存4g了系统就要ghost一个win7X64了。

网友:
这个平台现在就够用了,又不是玩游戏。

网友:
这种结构的U最高上E6600(我见过的U)

网友:
再换个固态最好

网友(2018-09-14):
这机器没有升级的必要了,我这换下的一堆,这个要换可换E7500,从电脑公司找一块旧的换上就行,还不要钱。

网友:
G41上的E6600 爱奇艺 1080P高清 CPU直接100% 775平台的U 不行了 上个B75 加I3 3240 来个120G SSD 速度和你的比感觉坐飞机

网友:
这样也可以用,而且X系比Q系要便宜一点,能不能超频就看人品。

网友:
个人推荐上个固态,效果更明显。

网友:
化个600元钱,换个二手的套件,比任何都强。

网友:
这个,几乎775针的CPU都可以上的

网友:
换个E8600就可以啦,千万别换Q系列四核,发热严重,而且大部分G41都是两相供电,根本托不住,时间长,首先爆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上网的话,换了CPU几乎没感觉,除了更费电。我也赞同楼上,换个60G的固态硬盘来做系统,效果立竿见影。 ...

同意换个固态硬盘,效果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