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调中频是否可行?

楼主(2018-01-29):
本人收音机方面新手 ,请教一下这样是否可以调中频?我是先用三脚晶体试验的,先测455晶体用信号发生器输出455KHz左右的正旋波,示波器在另一端测量,连续调节信号发生器的频率,找到峰值输出时的频率实际是458.4KHz。再测10.7晶体,用同样的方法测得频率基本就是10.7MHz。低频信号发生器有扫频输出,调节扫频信号低端428.4KHz,高端488.4KHz,将信号注入到晶体的一端,另一端检波后输入到示波器,看波形基本与点频测量时差不多,仔细调整X轴可以使示波器每格10KHz,不知这样测量是否有问题,要是方法正确的话那调中放就很方便了,如果把信号发生器的频率扩展到15MHz那调10.7的中频也没问题了。看图

网友:
请版主手下留情,我没有权限在器材交换区发帖,所以在这里发了。  喜欢玩收音机,但是只有万用表、电烙铁和示波器,虽然很多矿友说:只要一台万用表和一把电烙铁就能把收音机玩好,但是我还是想玩得更直观一些,所以求购能用在收音机调试上的扫频仪和信号发生器。只要功能正常、误差小就行,不要求什么高端设备,毕竟只是业余爱好。  望各位矿友提供相关信息或者有多余的设备转让一部。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8-04-20):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绿扬的老信号发生器,估计跟你的差不多的,精度估计也没数字的高。

我还是不明确的地方:比如我想 ...

参照以下这图,废了好大的劲才找到

网友(2018-12-21):
引用 网友B:
晕死。头都大了,还是没成功,回头吧发生器给你寄去吧,你亲自看看行不行,扫频状态不能调整信号幅度,没 ...

扫频输出不能调信号输出幅度?

那就死做,自己接电阻衰减。

如果扫频菜单里没有衰减(调幅度),那你先在正弦波输出时先把输出调小(这个不会没有), 再切换到扫频输出。

你的FY6800我没用过,但看TB上介绍功能很多,当时我没舍得买。

网友A(2018-04-20):
还有,这个方法单测一个中周元件时,直接接中周测,不虑阻抗匹配问题吗?  还有,示波器的频率是怎么计算的。比如,示波器上出现倒U形时,最高点频率是多少怎么算出来的,假如最高点是475Khz呢?因为信号发生器是在+-30khz的范围内以20hz扫频在变动。

我的想法是:先手动注入一些435,445,455,465Khz,475,485khz的单频率信号,看哪个频率电压最高,此中周就接近这个频率,做到心中有数了,再用你的方法自动扫,再慢慢调向465。不知对不对?

楼主:
谢谢关注。我觉得做定性测量是没问题的。前几天淘了个散件机装起来后用这方法试了一下感觉不错,先调节信号发生器输出合适的扫频信号,方法是先在点频输出下将频率调在扫频的低点,如465-30=435kHz,然后将输出模式改为线性扫频输出,打开“宽度”和“速度”开关,将“速度”调到最大,调节“宽度”旋钮使频率显示在465kHz附近(这个值就是扫频频率中间值),这时关小“速度”旋钮,可以看出频率表显示的数值是变化的,再仔细调整“频率”旋钮和“宽度”旋钮使频率变化在需要的范围内,如435kHz-495kHz之间,这样可方便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最后连上示波器,调节“速度”旋钮在一个合适的速度范围内就可以啦。下面是我测试的结果,关掉本振,信号从变频管基极输入,示波器器接在音量电位器的输入端。

楼主(2018-01-30):
上面的图中我是将扫频的频率认真调整在458.4KHz+、-30KHz的(实测这个晶体的谐振频率是458.4KHz),即扫频频率是428.4KHz-488.4KHz之间。信号发生器显示中心频率458.38KHz,那么这时示波器显示的图像是不是这个晶体在上述频率范围内的频率特性呢?我用点频法测量的结果实际与曲线差不多。
如果这个方法测出的结果能反映出这个晶体在这段频率之间的频率特性,那么,用这种方法测量中频通道是不是原理相通呢?
另外频宽选在+、-30KHz, 再仔细调整扫频信号的速度和示波器X轴宽度,使示波器显示的波形正好落在6个格子里,那么一个格子就是10KHz(当然要求扫频信号的线性要好)。那看频率特性是不是就比较方便了?
示波器模式我只用了Y输入,这示波器是Tektronix-4265,同步效果很不错,能够稳定的显示检波后的波形。说来惭愧,现在我还不知道那信号发生器上怎么能取出调制用的三角波,所以也就没用X输入。

楼主:
这是扫频的结果,从示波器上可看出扫频频率是14.3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弦(xian)波,不是正xuan波

哈哈,谢谢纠正,粗心了。

网友:
楼主这是测量陶瓷滤波器谐振频率好吗,和调中频是两回事,顾左右而言它。

网友:
另外,我没看懂后面扫频送进示波器是怎么搞的,示波器在X-Y模式?

网友D:
中频不要求十分严格的,差几khz对接收没有多大影响(用了滤波器的除外)

楼主:
当然要是能加上频标就更完美了。另外这个信号发生器标称最高输出频率是3MHz的,我经过调整内部MAX038的电容可轻易让它输出12MH的正弦波,MAX038手册标明最大工作频率是40MHz的电路,至少点频法测10.7M的中频通道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频不要求十分严格的,差几khz对接收没有多大影响(用了滤波器的除外)

谢谢指点,我主要是想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可行,我是收音机初烧,很多东西都在学习,退休了没事找事做,哈哈

楼主:
几年前也整了一台二手扫频仪,但一直不用也不知放哪儿去了。所以现在想用这个笨办法试试

楼主:
测试我自己绕的中周,这是测试电路图和连线图.......今天传不了图?图片最大都不到30K了还是传不上去,改天再试试。

网友E:
测中周或陶瓷滤波器的频率特性最好在阻抗匹配的情况下测,否则得到的波形是失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中周或陶瓷滤波器的频率特性最好在阻抗匹配的情况下测,否则得到的波形是失真的。

谢谢提醒,我试着并并电阻看看。

网友:
好像有点复杂

楼主:
终于可以上图了,这个是没做阻抗匹配的,有时间再在输出端并联电阻看看。

楼主:
这是显示的扫频信号,计算频率402K-526K,出入不是很大,谐振点是单独调中周跳出来的。

楼主:
上午一直传不了图所以把图做的有点小,不过还是能看个大概的。扫频图片上示波器水平一格大约20KHz,从这图上看曲线视乎有点太陡了。

网友(2018-03-27):
好思路!

我可能在这方面比你还外行,最近也想自己看看中频扫频波形。

1、就是你思路
2、双玩具表的思路(刚在桌上试了OK)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图中我是将扫频的频率认真调整在458.4KHz+、-30KHz的(实测这个晶体的谐振频率是458.4KHz),即扫频 ...

很好的思路!

楼主:
经过上述中频调整的收音机中频应当是问题不大了。本振是将示波器直接接在混频管发射机测量本振频率的,调整本振频率范围为990kHz-2065kHz,。天线谐振测不出来,估计是“在路”阻抗难匹配的问题,好在现在就剩两个调试点了,就联机调整。开机后仔细调整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和调谐联微调电容使全频段电台信号均匀。调好后高低端电台很多,声音也很不错,全段几乎没有啸叫的现象出现。后与PL-660 对比(不比音质,这个没法比),发现我装的机子,高端只到1200kHz左右,低端没问题。在这个频段内PL-660 能收到的台我这机子也基本都能收到,声音基本一样的响亮。高端估计还是我调的不准,但这效果应当说明中频问题不大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我觉得做定性测量是没问题的。前几天淘了个散件机装起来后用这方法试了一下感觉不错,先调节信 ...

谢谢分享!

这方面你比我内行的多,

我最近正好的想用啥简单的方法调这根曲线。

我也是老了不做才买了示波器,过去只会用表,现在也想学习示波器,可惜还没舍得买个函数信号发生器,

这根中频曲线我也想看看,被大家说得心里痒痒的,但要搞个专门的中频扫频发生器,我头痛了。

想来想去,这根曲线不就是反映带宽和衰减的吗?

也就是对465衰减最小,对465+正负5以外衰减越大越好吗?那我就用刚土制的中波信号发生器,输出465正负20K,取几个点测输出电压,结果就是这个线,

后来又想到如果信号器,设定一个:等幅  等量增频  等时间间隔的调频信号(中心频率465)加到中周上,用示波器夹在检波二极管输出处,波这是抓到的一根是中周输出的直流电压变化的曲线,这根直流电压上的对应点,是与输入频率对应点相对应的,这根DCV曲线就是反应465中周对不同频率的衰减。

我还不懂扫频是啥个原理,更不是对比说扫频是啥。

试了几次,调调收音OK,玩玩学学很好。只是现在这些正规扫频和我俩的这些土制扫频,都没实用价值了,只是业余学习把玩。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经过上述中频调整的收音机中频应当是问题不大了。本振是将示波器直接接在混频管发射机测量本振频率的,调整 ...

测回路谐振频率,它带不起波波,所以难测。只能用信号生器输出中波范围来看收音的接收范围。

你的方法很简单,内行看了没说啥,我外行看了眼睛一亮,我俩想到一快去了(我真好也想这样做,要不是看不懂)。

目前我俩试下来,还没发现有啥不对。 不过我还在想我是外行,或许这个做法还是有严重问题的,日后自己再留意观察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回路谐振频率,它带不起波波,所以难测。只能用信号生器输出中波范围来看收音的接收范围。

我也是刚开始学玩收音机,刚退休事情不是太多就泡在了收音机上了。不是学这个的所以整起来慢一点,没事慢慢学吧,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刚开始学玩收音机,刚退休事情不是太多就泡在了收音机上了。不是学这个的所以整起来慢一点,没事慢 ...

大哥你还比我大几岁,你的思路很好!

网友:
很好的方法,学习了。谢谢!

楼主:
将信号发生器里的75P震荡电容改为一个可调瓷介电容后,最高频率3M的信号发生器就成了最高频率16M的了。这时的方波和三角波失真很大,但正弦波的波形很好,10.7M的扫频信号也很不错,扫描10.7M电路应当问题不大。

楼主:
前几天在网上掏了几个7*7的杂中周,用它改调幅收音机中周,测电感时发现这几个中周磁芯做中频变压器时初级131圈电感量就够了(180P电容),比一般10*10 的磁芯圈数还要少,震荡线圈的初级也只有86圈。用上面的方法调中频顶点一个小馒头型并两边对称,调震荡频率在980K- 2070K附近, 通电后简单调整天线线圈的位置后收音机的效果就非常不错,在520K-1600K范围内电台非常多,声音大小均匀,电台分离清楚。用仪器调整后的机器无论是中频变压器还是震荡线圈靠收听都不能再调整到更好,说明仪器调整的还是很准确的。
这台是自己刻板子仿制的,比前段时间用原配件装的机器要好很多,这里只更换了中周和双联。看来这两个器件对收音机的影响的确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好啊~~~~~~~~~~~

还要谢谢你的指点呢。

楼主:
谢谢!这个我也有一点。线我用的很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我也有一点。线我用的很好。

你看这种磁芯做短波的天线线圈和震荡线圈怎么样?要是可以的话就买点试试

楼主:
做短波线圈的材料不太好找啊

楼主:
这种7*7的比较多,但感觉有点小

楼主:
不过磁芯是3.6*8的,与上面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原型是甚高频用的~

做短波得绕样确认下~

这两种线用的很多啊,要是进口的就各给我整点,哈哈。我只有国产ZQ的,用起来也非常麻烦

补充内容 (2018-4-10 08:08):
国产QZ线,疏忽打成了“ZQ”

楼主:
昨天晚上用小型贴片连体中周轴饶了一个双调谐465K中轴,谐振电容680P云母,耦合电容用原中周上带的10P贴片,测试效果也不错。图中扫频范围大约425K-505K,中心频率465K,扫描速度大约20Hz。

网友H:
楼主要是新手像我这样只有万用表和烙铁的怎么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要是新手像我这样只有万用表和烙铁的怎么说呢!

我也是新手,玩收音机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可能也帮不了你什么。都是以前图便宜买的几件仪器,现在想起来就将就着手头上的仪器玩玩而已。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我觉得做定性测量是没问题的。前几天淘了个散件机装起来后用这方法试了一下感觉不错,先调节信 ...

最近买了个二手TFG2006   6M 的信号发生器  连邮费155元,这个带数字直输频率和编码任意位子调频率,带扫频扫幅,扫频位子段和速度间隔任意设置。

扫465K  很简单方便,比自制的扫频信号发生器出来的波,漂亮得多,取点密集那就更真实。 只要设置好合适起始频点和终点频点,波(只要Y连接)可设置正常抓取模式或自动模式看自己喜欢,可方便看到中心频率位子是否正确(465K)和带宽及输出电平幅度。实时动态更新。三个中周配合调整,就OK了

可惜现在没有商业价值了。搞懂了,玩了二天就没兴趣了。再找新的玩。

确实信号发生器+波波,用这类思路还有许多其它零件可玩,昨天找了二个晶体也不错,过去465K滤波和吸收没字的无法区分,现在很简单,还能确定好坏。
只要信号发生器好,测晶体频率那就更准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经过上述中频调整的收音机中频应当是问题不大了。本振是将示波器直接接在混频管发射机测量本振频率的,调整 ...

现在用这个思路

天线调节回路的频率覆盖范围,太简单

我拿了前几天搭的矿机,信号发生器加串电阻后加L1, 用玩具表或波波或高频毫伏表测L2。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用这个思路

天线调节回路的频率覆盖范围,太简单

数字信号发生器比模拟信号发生器一定是更方便了。现在的仪器设备发展极快,用现在的仪器测试老设备,只要得法一定是可以的,毕竟技术已经不再一个层面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信号发生器比模拟信号发生器一定是更方便了。现在的仪器设备发展极快,用现在的仪器测试老设备,只要 ...

我第一买二手仪器(有洁癖),买来东西很脏,应该是货场收来的,发货前有没通电测试。
到手我通电亮屏能调节,我就清洁外表,花了二小时,还用酒精搽洗。再试时,没有波,再来回换货烦。最后打开修理,就是老板发来的货比他挂出的照片上的多了三个机械衰减按钮出了问题。

没有信号发生器时,我用土制信号源,用手转可变出来的中频曲线很漂亮,这个东西不行?再网找说明书,但与我这台按键不一样,看一一个晚上都没搞定。

主要是不工作了,所以一直没买信号发生器,现在看来信号发生器是波波的伴侣。

我个人不排斥用各种仪器,最好全买来。

我是喜欢把看似很复杂问题搞懂、搞简单,到实际解决问题时喜欢用玩具表为主。这是我的乐趣。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以前也照坛上老师的电路做了个简易扫频仪,但是频标点间隔太近了,不好看。
看到这个学了不少知识,原来信号发生器+示波器也可以实现扫频仪功能。刚好我有个带扫频的信号发生器

请教一下:你的示波器是可以直读数值的,能确定465K频率在哪?如果示波器没有直读功能,怎么确定465频标点在哪 ?  新手不懂的问题多,谢谢各位老师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以前也照坛上老师的电路做了个简易扫频仪,但是频标点间隔太近了,不好看。
看到这个学了不少 ...

谢谢关注,中心频率是在信号发生器上 显示出来的,要调整信号发生器扫频时的起始频率、终止频率和中心频率。用成品信号发生器调起来很简单,假如有数字信号发生器估计会更简单更精确,我这信号发生器当时买的含邮费还不到50元,用起来已经很不错了。测试前可以先单独调一下中周的谐振点,然后再扫描会更方便。用这种方法测 未知的中周或自己绕的中周太方便了,我是在洞洞板上装一个改造一下的8脚IC做,测465 中周加两只5P电容就可以啦,如是10.7 中周则电容在1P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买了个二手TFG2006   6M 的信号发生器  连邮费155元,这个带数字直输频率和编码任意位子调频率,带 ...

这示波器用起来比我那台要方便多了

网友A:
我有个绿扬的老信号发生器,估计跟你的差不多的,精度估计也没数字的高。

我还是不明确的地方:比如我想调收音机的中周,在变频管注入435--495的信号,让它从435到495按一定的速度循环扫,在检波二极管处得到U形曲线,我怎么判断最高点是不是465K的呢?
还有信号发生器上的宽度按钮是设什么的,是设中心频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绿扬的老信号发生器,估计跟你的差不多的,精度估计也没数字的高。

我还是不明确的地方:比如我想 ...

将信号发生器在点频输出的情况下调整频率在435kHz ,然后调整信号发生器为扫频模式,打开“宽度”开关,再打开“速度”开关,使速度调到最大,这时调整“宽度”电位器使频率计显示465kHz 即可,这时的输出频率范围基本就是465可Hz+-30kHz了。我的信号发生器实测感觉范围会变小一点(将扫频速度调整到极慢时可以看到频率计显示的频率会从低到高变化),所以我都会把起始的频率适当再设低一点。扫频测试时还需要把“速度”调慢一点,我一般是将“速度”调到在示波器上能正常观查波形即可,扫频速度大约在10Hz左右,这个速度在示波器上可以大概的测出来。一般速度不超过20Hz时对扫频波形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以前也照坛上老师的电路做了个简易扫频仪,但是频标点间隔太近了,不好看。
看到这个学了不少 ...

1、就是楼主的思路,根据信号发生器的步进、扫速于示波器的时基计算得出带宽等。

2、 更简单、更精确、更随意方便--------根据信号源的设置去看时基,就知道中心频率和带宽,做不到这些。这个方法就成了忽悠。

你不要被专业扫频原理给你框住了思路。要像我一样完全不懂专业扫频原理,从通用信号源和普通波波的工作原理上想。

我当时买来信号源一试,中心频率哪里看?难道还得用465K点频看? 那还不如我前面说的双玩具表法,波波+信号源还不如二个玩具表?

想了一断时间,最后其实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绿扬的老信号发生器,估计跟你的差不多的,精度估计也没数字的高。

我还是不明确的地方:比如我想 ...

你扫出U型说明信号太强了

应该是倒U或倒V

网友:
谢谢,有点思路了,不过要上机试几下,估计就有点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主要是想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可行,我是收音机初烧,很多东西都在学习,退休了没事找事做,哈 ...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支持楼主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I(2018-04-28):
楼主您好,我的信号发生器与您的一样,请教3个问题:1、在扫频测试时,信号发生器输出是接点频输出端口还是50Ω端口?,想请您贴个仪器的连接图片。2、我接在50Ω端口,打开扫频后,频率显示不停地跳动,好像是在某个范围内变化不停,这是正常的吗?3、我有个想法不知正确否?既然中周是为了让465信号通过,能不能直接在中周的一边接上465正弦波信号,另一边接示波器,不检波,直接显示偶合出的正弦波信号,然后调节中周磁芯,使输出波形最大就算调好了呢。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方法单测一个中周元件时,直接接中周测,不虑阻抗匹配问题吗?  还有,示波器的频率是怎么计算的 ...

为了减小测试仪器对电路的影响,在测试中周时我是将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输入端均串入一只5P的电容,这样对谐振电路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测10.7M中周时我是串1P电容。测单个中周时我都是先用点频测试的方法把中周先调整到465K的谐振点上,方法是先使信号发生器输出465K的正弦波,不接检波电路,调整中周磁芯使示波器显示幅度最大,这时中周的谐振频率就是465K了。再用扫频的方法对中周做进一步的调试使其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对一个做好的中周,增益是确定的了,靠单独调整中周无法调整增益的大小,所以用扫频的方法没办法调整中周的性能,谐振点的调整也不如点频的方法调的准确。但对于双调谐中周用扫频的方法调整中周还是很有必要的,可以清楚地看到带宽的大小。仔细调整信号发生器输出扫频信号的起始频率和终止频率,则也可以大体判断出扫频曲线顶点附近的带宽。我的经验用这种方法调整好的中周上机后基本不需再调整,只要调整震荡回路和天线回路就可以了。

网友A:
学习了,和我的想法有点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您好,我的信号发生器与您的一样,请教3个问题:1、在扫频测试时,信号发生器输出是接点频输出端口还是 ...

1、测试方法其实很简单(现在在老人这儿,不方便上实物操作的图),将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的“地”连到一起接中周谐振侧的一端,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端和示波器的输入端各串一个5P的电容后连到一起接中周谐振侧的另一端就可以了。入中周是带次级的。也可以就初级和次级的一端相连后连接到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的“地”线上,信号发生器输出端串一个5P电容后连接到中周谐振侧的另一端上,示波器输入端直接连到次级的另一端上就可以了,方法参考楼上。示波器只能接50欧输出口上。 2、吧信号发生器的“速度”旋钮打到最大就频率就不变了,这时显示的基本就是扫频信号的中心频率。3、我觉得你的方法很正确,对单个中周我也是这样做的,而且很有效。用扫频的方法对单个中周只是再看一下频率在一定变化范围内中周的工作情况。扫频对多谐振中周或中放电路的调整才有效果。
我也是初学,观点未必对。其实我这些也是近期在网上学的,主要也就是这个网站上,这儿高人多多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和我的想法有点一致。

这是我用点频法测得一个自己用贴片电感绕的10.7M中周的频响曲线和用两个7*7小电感绕的双调谐中周的扫频曲线,双调谐中周可以调整曲线顶部的宽度,用点频测试时可以感觉到双峰的存在,但扫频时没跳出来,可能与扫频速度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

这方面你比我内行的多,

请问这样测试时的示波器输入是放在直流、还是交流档?

网友F:
检波后应该是直流,但要看这根中频曲线是交流,
波波放交流也可以测,
波波与表不同,直流耦合含交流,交流耦合没有直流。
波波交流和直流都能测。

网友A:
绕的不错。 10.7M 电压有50.8mv, 按照理论要求,50.8mv的0.7倍以下的频率不能谐振了。按你的数据来算,50.8*0.7=35.56mv,带宽在10.6m-10.8m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波后应该是直流,但要看这根中频曲线是交流,
波波放交流也可以测,
波波与表不同,直流耦合含交流,交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的不错。 10.7M 电压有50.8mv, 按照理论要求,50.8mv的0.7倍以下的频率不能谐振了。按你的数据来算,50. ...

这个磁芯不错,我还用它做了两套双调谐的测了一下也不错,就是太小了装机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波后应该是直流,但要看这根中频曲线是交流,
波波放交流也可以测,
波波与表不同,直流耦合含交流,交 ...

由于我那信号发生器没有扫频控制的锯齿波输出端口,只能用示波器自身同步,在十几赫兹的频率下同步不是很好。也尝试在信号发生器内部找到了那个锯齿波信号,但测了一下这个锯齿波不是太理想,后沿交缓(我想曲线中的第二个峰值就是他引起的)也就放弃了,如不是为了拍照交流而只是为了装收音机时调试用,这样已经足够了,我已经用这种方法装了几台机子了,所有线圈都是自己计算数据后再用这种方法进行调试(包括震荡线圈和天线线圈),都是一次成功的,收台都不比成品收音机少,选择性和清晰程度也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由于我那信号发生器没有扫频控制的锯齿波输出端口,只能用示波器自身同步,在十几赫兹的频率下同步不是很 ...

我的成品753,也调到你上面那个图(右边有个小峰),再调可调出双峰,但时增益低了,应该是自激(这个我不懂瞎叫得,753是单中周,二个单中周合在一起,二个不同中心频率,才是双峰),但调到465K增益最大时,右边也就没有小峰了。

你想再取出锯齿波加到波波的X上?那不就是扫频仪了。我们这个方法不需要锯齿波的。

我的TFG2006  B输出可输出锯齿波频率很低,如果能用也不能显示频点,且与扫频仪一样了,麻烦还没频点。

应该我的数字波可能比你的模拟波在这个问题上好些。

这个方法很简单,频点、带宽、增益都能看很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成品753,也调到你上面那个图(右边有个小峰),再调可调出双峰,但时增益低了,应该是自激(这个我 ...

没错,主要是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都是常用的设备,这样也可以提高手头设备的利用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检波后应该是直流,但要看这根中频曲线是交流,
波波放交流也可以测,
波波与表不同,直流耦合含交流,交 ...

谢谢了!我仔细看了介绍,感觉这种方法很实用,以后也去试试。

网友:
楼主的方法比我的简单,我用的是X-Y输入法,没有頻标,楼主直接把X输入也省了,更简单了,效果也一样,值得借鉴,我用此法调FM鉴频,效果不错,但调好后还需要做微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1、测试方法其实很简单(现在在老人这儿,不方便上实物操作的图),将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的“地”连到一 ...

感谢您的回复,试过后有新的心得再向您请教!

网友I:
再请教楼主:按您66楼的方法,先把扫扫速度右旋到底,定好中心频率465k,然后打到扫频档,发现频率显示立即变为500k,且可以随扫频宽度旋钮变化,是不是这个频率与465的差就是扫频宽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请教楼主:按您66楼的方法,先把扫扫速度右旋到底,定好中心频率465k,然后打到扫频档,发现频率显示立即 ...

应是先将“速度”和“宽度”都调到最左边,然后调整频率到扫频的低端,如465-30=435KHz ,再将“速度”调到最右端,这时再调整“宽度”使频率显示在465KHz就可以啦,这时的扫频范围大约是在435-495KHz 之间。扫频是还需再将“速度”往回调一下以降低一点扫频速度。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由于我那信号发生器没有扫频控制的锯齿波输出端口,只能用示波器自身同步,在十几赫兹的频率下同步不是很 ...

楼主您好:再提两个问题:1、如果用另一个信号发生器输出一个锯齿波到示波器来同步,是否可行?该如何接线?2、用另一个信号发生器输出465信号作频标,是否可行,该如何连接示波器?试验了几次都不出现频标,不知该如何做了,才开始用示波器,不太熟练,望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您好:再提两个问题:1、如果用另一个信号发生器输出一个锯齿波到示波器来同步,是否可行?该如何接 ...

这两种方法可能都行不通。另外一台信号发生器的锯齿波与扫频信号没办法同步,宽度也不对。频标也不是这样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