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样的电容?

楼主(2018-01-29):
开盘机启动电容

网友:
1976年的?淘宝有吗?

网友:
这是电机使用的双组合电容,很容易使用易得电容组合替代。

楼主:
有一样的最好。替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谢谢

网友A:
上面不是写了嘛,一个2微发一个0.8微发,而且引脚上都标示了,用一个2和0.8的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写了嘛,一个2微发一个0.8微发,而且引脚上都标示了,用一个2和0.8的代换

应该能是能够代换的,找准公共脚。

网友:
用两个单独的电容代替,没问题的,耐压要保证。另外,2UF是启动电容,0.8UF是运转电容,注意区分一下就成。(可以选择小马力风扇电机运转电容)

网友:
绝对可以2只同容量代换,别以为一个外包3只脚就搞不定它。

网友:
原样的估计找不到,只能再找配件机拆

网友:
可以用两个电容来代换,用质量好一点的

网友:
76年  时间不早了。。看看也不错。。

网友:
以前电鱼机见过

网友:
撬开它,用2个耐压400V以上105的CBB电容并联后再串联用1个耐压400V以上824的CBB电容装到原来的桶里引出三个电极密封后就行了,比原来的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