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8-01-29):
第一字做,手艺比较差,检波用的1n60p,线圈用的0.5的漆包线,芯用的一个直径3cm的小塑料药瓶,由于药瓶比较短,只绕了75圈,天线接有线电视同轴电缆,地线接的暖气,清晰收到本地台,所以没再焊接滤波电容。

网友:
        祝贺第一次做矿机成功,现在多数暖气管道不是铁的了,你很幸运。

网友:
矿机的魅力就是简单的几个器件就可以听到广播 矿机做的挺好,祝贺矿机出声

网友:
祝贺做矿机成功

网友:
江苏人民发来贺电

网友:
上海市人民发来贺电!

网友:
北京人民发来贺电,又一个中毒者来了。

网友A:
可变靠近线圈会好点。

网友B:
恭喜矿石机接收成功,这只可变看着象镀银的,不错。支持折腾

网友:
有多了一个中毒者。恭贺楼主矿机成功装成。

网友:
核战后的救命技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矿石机接收成功,这只可变看着象镀银的,不错。支持折腾

今天又试了一下,这个机器对天线要求不高,随便接了一根不到两米的网线在室内也能清晰收听,接一根1米左右的拉杆天线也没问题,但是对地线要求挺高,接暖气没问题,接到钢窗上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变靠近线圈会好点。

之前听说线圈距离金属物近了会影响收听,我感觉可变电容也是金属物,就把线圈和可变电容分到两头布置了,木板上正好有三个孔,就没有重新打孔,按照左天右地中耳机布置的插孔。

网友:
不错,感觉值得一用

网友:
祝贺!第一次做很不错!望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

网友:
第一次做的很好了,空气联挺好的

网友:
第一次做得这样,整整齐齐的,还有声,就很好了。祝贺!

网友(2018-03-09):
恭喜恭喜,效果如何

网友:
很好了,手工也不错。

网友:
不错啊 有出声没

网友:
也想玩玩这不用电的机机,很神奇,谋划了有一段时间了,元件备了不少,就是天地线成了拦路虎,无法解决,一直动不了手。LZ的方法可行,可我们用的是空调,自来水又是塑料管子

网友:
只要收到台,响了就是成功,可喜可贺!

网友(2018-04-09):
天津人民发来贺电!!!又一个中毒者来了。。。。。。

网友:
天津人民再次发来贺电!恭喜中毒

网友:
做的不错。挺好看的。

网友:
动手能力真好,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2025-03-05):

看着标题,把我带回到了我第一次做矿石收音机的年代,那时条件差,元件少,天线线圈是用电灯花线绕在一个没有瓶胆的竹编暖瓶壳上……

网友(2025-04-16):
做的真好,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