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17请教一下各位师傅

楼主(2018-01-29):
我按照LM317的数据手册搭建了一个建议的调压电路,R1是200欧姆,R2是一个5K的可调电阻器,得到的结果是1.26V~28.5V,想要一个5V左右的可调电路,按照vout = 1.25*(1+R2/R1),R2继续用5K(手里没有更小的了),R1改为2K,但是结果成了一个8V左右的,试了一下R1用1K的也是一样,请问是不是这个R1有特别要求不能随便改呢?

网友:
R1/R2是啥玩意?没图谁知道?

网友A:
Adj端电流最大100μA,R1取值过大时候,这个电流不可忽视。

网友:
R2电位器串一个620欧姆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为了LM317能正常工作,一般R1取200Ω,如果R2非得用5k的,为了得到一个5V左右的可调电源,就在R2(5k)上并一个910Ω 的电阻,输出电压为1.25~6.06V,但是这样使使用,调整输出电压的时候不是线性的,输出不易调节。另外你的输入电压太高了,输出工作在5V左右,绝大部分功耗都将加在LM317上,工作电流大一点,LM317就很容易烧毁,输入电压最好在10V左右。

网友:
1.25v到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j端电流最大100μA,R1取值过大时候,这个电流不可忽视。

我向来想去也觉得是这个adj电流的问题,现在正在看内部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LM317能正常工作,一般R1取200Ω,如果R2非得用5k的,为了得到一个5V左右的可调电源,就在R2(5k)上并 ...

好的,我看很多人也是说输入电压比输出电压高个两三伏就行了,多谢!

网友:
R1必须给1脚提供足够的电流,不能大了,你可以看看资料,有要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看很多人也是说输入电压比输出电压高个两三伏就行了,多谢!

带上额定负载3V可以,空载3V不行。

网友:
1、Adj端电流最大100μA,事实上这个电流非常不靠谱。
2、Adj端和OUT端电压固定为1.25V左右。

3、R1的电流和Adj端电流汇总,流向R2。要想抵消掉这个不靠谱的Adj端电流,R1的电流要远大于100μA。

4、实际上,R1的电流取5mA--6mA,就能基本消除Adj端电流的影响。
选5毫安,则R1=1.25V/5mA=250欧,标称没有这个值,实际取240欧。
选6毫安,则R1=1.25V/6mA=208欧,实际取200欧。

5,R1如果太小,消耗功率会增大,电路没问题但没意义,所以标准图纸都是200--240欧。

网友:
317的公式vout = 1.25*(1+R2/R1)  是在完全不考虑Adj端电流,也即R1的电流远大于100μA的情况下得到的。
如果R1过大,电流小到一定程度,必须考虑Adj端电流。

网友:
5楼是正解,楼主有研究内部电路的精神为啥不先认真读遍手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向来想去也觉得是这个adj电流的问题,现在正在看内部原理图。

5楼是正解,楼主有研究内部电路的精神为啥不先认真读遍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C:
5楼是正解,楼主有研究内部电路的精神为啥不先认真读遍手册?

同上,有研究内部电路的时间,先看手册把外部特性搞清楚。

网友:
楼主你 R2用 5K 的可调电阻器,可以得到 1.26V~28.5V 吗? 把电压调到5V ,测一下电位器阻值换上固定电阻不就得了,何必还去改?那么麻烦

网友:
,想得到5V左右的电压,一片7805不就解决了吗/搞不懂楼主为何要这么繁琐.

网友:
LM317手册上有个最小输出电流是5mA,而且大部分78、79系列也是这样的。
早期的317非常好,我在1984年为了科研出差到北京半导体五厂,(在德胜门外大街)买了个30元金封的,adj 端电流只有50微安,输入电压和输出电流变化时也基本不变。

红色线框画的
Adjustment Pin Current                 调整端电流
Adjustment Pin Current Change    调整端电流变化
Mininum Load Current                   最小负载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