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放式收音机

楼主(2018-01-29):
直放式中波收音机                  GZC
人们总有回亿过去时光之时,当年50-60年代正是我从矿石机到电子管机一步步走来少年时光。在那个年代中波调幅收音机是人们新闻,歌曲,小说到校时唯一音源。后来时代在前进家用电器日易丰富。中波调幅收音机由于易受干扰缺点,尤其是住在城市中干扰十分严重,不要说室外就是室内干扰也很强,电视,电脑,各种家用电器就是手机充电器也都是干扰源。所以中波调幅收音机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这些天我在尝试作一台直放式中波调幅收音机,能否满足回到少年时光感觉。第一步架设一天线,所谓天线也就是用普通电线在我的防盗窗外拉一垂直托线,通过一段塑料管引到室内来,紧连接天线放大器,原电路是宽带放大器,我增加调谐廻路成第一级高频调谐放大器。整个放大器装在一个金属盒内。通过高频电缆与收音机相连。其后是第二,三级高频调谐放大,其目的就是增加信嘈比提高抗干扰能力。由于我采用变容管电调三级调谐廻路,因变容管的一至性比较好,电调三级调谐廻路比较容易同步。

网友A:
不错的,东西还是过去老物件,还是过去那的年代的回忆。
曾经的岁月和曾经那个对知识孜孜不倦的渴望,对未知世界的探寻。非常好,支持DIY和有动手能力朋友的加分鼓励!

网友:
对直放是如此钟情,难得,期待收听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东西还是过去老物件,还是过去那的年代的回忆。
曾经的岁月和曾经那个对知识孜孜不倦的渴望,对未 ...

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B:
不知试听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试听效果如何?

在深圳收听非常好。

网友:
没有试过效果。不知道咋样

网友C:
我用中周做的调谐高频放大器,收音噪声就是降不下来,选择性也不十分满意,总感受Q值不高,还容易自激。

网友:
小时候DIY过收音机。从矿石机、单管来复再生式收音机、两管来复再生式收音机、四管来复再生式收音机、到六管超外差收音机。现在想重新回味一下过去,但没有时间及空间了!而且家里到处都是收音机。

网友:
楼主能否发个清晰点的电路图?供我学习制作。

网友:
是的,电路图太小了,楼主能否发上清晰的大电路图?

网友D:
       对直放式中波收音机补充意见:
  我为什么要用中周改成输人回路线圈,其主要缘因它能屏蔽室内干扰,又体积小。但它的缺点比磁棒线圈Q值低地多,用加两级高放来弥补增益低缺点。
   本机主要是用可调天线放大器来提高抗干扰能力和整机灵敏度,从多次调整后接收效果看,在我这里外面有两处强干扰源。就是德生9700机在这里,也很难正常接收(它就是磁棒天线)。现在本机已将这两处干扰压缩在窄区内。电台也多了不少。
   有网友来帖讲用中周改成输人回路线圈时噪声大问题,这主要是中周Q值低的缘故。我也发现这台三级高放直放式中波收音机的抗干扰增加了,但静噪也增大的缺点。
  主要分析如下:
1.我用的前级高放管都是普通场效应管。2. 三级高放我不可能增益调的太高(防止高频自激)3. TA7642本身噪声就大。4.用电调式天线放大器来解决三连可变电容同轴问题,因为天线放大器既要靠近天线又要远离主机,用变容管电调式是一种选择。
  此机只是我在强干扰条件下接收调幅广播的第一次尝试,发给网上供大家探讨。以后我还不断的改进完善。
我把原电路图重新补发上传。

网友:
桌面\直放机2\补充\重发原理图.pdf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直放式中波收音机补充意见:
  我为什么要用中周改成输人回路线圈,其主要缘因它能屏蔽 ...

TA7642如果改用晶体管检波是否能降低噪音?

网友F(2018-02-28):
引用 网友C:
我用中周做的调谐高频放大器,收音噪声就是降不下来,选择性也不十分满意,总感受Q值不高,还容易自激。

试试用短波振荡磁芯中周自制的调谐高频放大器效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TA7642如果改用晶体管检波是否能降低噪音?

试验证明降低噪声效果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试验证明降低噪声效果不明显。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试试用短波振荡磁芯中周自制的调谐高频放大器效果。

还没有找到短振线圈,有调频中周改下试试效果。谢谢版主指点

网友(2018-04-25):
   此机的天线线圈与高放线圈只能用中波中周改,(它的Q值不算太低)主要用它来屏蔽外来干扰。
它不可以用高频的振荡线圈的。

网友:
调频机中周(10.7MHz)是不可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