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测量设备用于音箱测量。还差一点就完成,老师同学帮帮忙啊。。。

楼主(2018-01-29):
    好吧,音箱测量设备其实就是一个供电电源,话放,和功放的组合体。 综合网上制作的测量器材都以LM3886或者LM1875来制作的多,但是说明书都说了,20W的功放制作也很足够了。这两片IC价格被炒作得虚高,而且假货太多了。于是目光转向2030,先看下电路图,对比下LM1875的,观测下感觉较为复杂些,功率也是稍微小的,再看到2050,电路和1875一样简单,就是它的了。。

由于本人完全不懂电路,也不会排版,焊工也是。。。。。渣渣。。。。 好吧,多方搜集电路图,最终决定的电路
2050用官方提供的标准接法,电源电路去网上搜,拼起来。。。话放电路在本坛找到。。。。 各个电路接起来能不能工作我也是不知道,因为我不懂电路啊,我估计是本坛之耻,唯一不懂电路的人。。。。

受不了的是买到后发现贴片运放真的好小好小。。。尝试了多种想法,最终用一点PCB在中间掏空,然后用刀划开脚之间不能粘连的槽。。。。。过程连尺子都没有一把,这焊工布线是连我自己都怕。。。。 其中最容易做的就是功放部分了,对照这官方的PCB布局图来连线。。。。。 上面的FR103整流二极管和散热片的全套,0.1UF的瓷片电容和连线等全部来自以前坏掉的两个ATX电源,其它部分又不会用又不会修,就利用下可以利用的。。。。

最后问题来了,要实现频响阻抗测量校准的衰减电路不知道怎么接。。。具体有一个单联电位器,三挡开关,一个两档开关和带线鳄鱼夹 3.5插座和端子,具体要怎么连接起来实现这些测量的切换。。。JUSTMLS是说明书和其它电路看得头昏脑胀分析不出来。。。 47K和10K电阻已经准备好。。。请老师同学指教。。。。

网友A:
绝对不能这样排序,2050必须按厂方的图照搬不能有任何改动,

7815和7915的电流不够供TDA2050,可省去不用,

建议把电源整流桥放于线路板右方,前级Ic放于线路板左方,而中间按原样搬入TDA2050;这里特别明确;

C3, C4. C5. C6. 一定要靠近IC,而不能象现在这样主大电容离IC电源脚如此之远.相反,整流桥与主电解电容

整流挢与变压器,则可尽安排近而短就可以了,没一个指标性尺寸要求

由于是洞洞板,极易全部拆去重焊.

TDA2050的铝散热板至小要有12CMx15CMx1.5MM的散热板 这不能忽视

楼主(2018-04-23):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第三种选择;选用1/32W,或体积更小的电阻,由于直径细了很多倍,自电感应大幅下降,或许可到可忽略的 ...

凑合下吧。  最后我发现,把功放的电位器打大点大概要超过3分之2,电脑音量开小一点,低频段就没有类似干扰那种断层了,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位器处于高阻状态下的热噪。。。。

楼主(2018-01-31):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能这样排序,2050必须按厂方的图照搬不能有任何改动,

7815和7915的电流不够供TDA2050,可省去不用,
...

多谢版主指教。2050这块IC我是首先在您和别的坛友讨论LM1875的帖子里面看到推荐而认识到的。

回版主的话,2050是完全按照官方电路图来排序和元件值来制作的(有两个电阻用串联达到官方阻值),只是新元件引脚比较长,我用插入后的引脚代替了PCB的走线,它们之间的先后和并联串联到地关系都是没有错误的。。至于主电容不知道是哪个啊。。。。 我知道焊得很恶心。。。。别看是用洞洞板,没有电子基础我焊了好几个晚上才完成这样。不敢拆呀。。它们距离很近的。

观察测试讨论的帖子和自身之前使用有源音箱的功放部分代替测试仪进行喇叭测试的时候表明,其实实际测试的时候使用的功率都很小,使用30W变压器估计连三分之一的功率都用不到,只是更小的变压,器没有性价比。  加入稳压只是为了安心(用的是ST的IC,电流太足够了),毕竟最后要通过衰减电阻进入声卡进行比较的,因为测量使用的是一块2050IC,测量时候长时间间歇,真正处于工作状态的时间每次其实只有不到10秒钟(并且基本不可能达到半负载),散热片60MMX70MMX4MM应该足够应付。另外这个测量器还有控制音量的电位器还没有安上。。。 另外接衰减的和档位开关之间的逻辑理不清,还没有安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既然电路不太好,还不如淘个成品1875板或3886板再或者tda8920th类的的数字功放板,价也不高,带引线端子便于接线,只需整流电源即可。至于话放要求不高的三极管的简单实用,要说测音箱个人感觉还是200k电桥,加功率型信号源(或普通信号源加家用功放)好用,只不过很多人一般不备这仪器罢了,再或者电脑软件加功放输出,对于电脑来说声卡除了HiFi 2.0声卡基本都带话放吧

网友B:
有现成的1875板子不到10元钱,你去捣鼓这么个板子!
这个线路带输出电容,是不能用于测量的,我犯过这样的错误,你不应该犯!看来老师的那个帖子你没认真看!
按照下面的图制作。图中的R17、18改成50—100k,然后在电阻的后面和地之间接一只10k的电阻。
按照        AudioCAT老师的建议,R13改成50欧姆。
祝你制作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现成的1875板子不到10元钱,你去捣鼓这么个板子!
这个线路带输出电容,是不能用于测量的,我犯过这 ...

功放线路
我贴错图了,我用的是官方的文档提供的电路,没有输出电容。你说的那个1875的板子我貌似见过,是个带收腰的IC,是2030打磨出来的,电路说不定也不是官方的,我怕他们乱改有毛病,。。。。同学,麻烦去掉那些二极管啊。。。。能不能给我看下实物的连接或者简单点的图的,类似的这几个图我反复看了很多遍看到头昏脑胀理不清头绪。。。

我用的是这张官方文档给的电路图,一楼那张是贴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放线路
我贴错图了,我用的是官方的文档提供的电路,没有输出电容。你说的那个1875的板子我貌似见过, ...

那二极管是不能省的,那是保护电路!这个电路已经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啊!不对!下图电路可以省去不用!
如果你这么简单的电路都搞不懂,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二极管是不能省的,那是保护电路!这个电路已经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啊!不对!下图电路可以省去不 ...

把你的测量模块的实物图拍给我看看。。。。   特别要知道的是,图中那个开关是粘在哪个位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你的测量模块的实物图拍给我看看。。。。   特别要知道的是,图中那个开关是粘在哪个位置的?

我的电路模块安装都很紧凑,如果你看不懂电路图,给你也白搭!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放线路
我贴错图了,我用的是官方的文档提供的电路,没有输出电容。你说的那个1875的板子我貌似见过, ...

这个电路板小巧便宜。
为了减少电子垃圾,我是将原来的单电源tda2030板子改成了双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路模块安装都很紧凑,如果你看不懂电路图,给你也白搭!

果然是白搭,完全没看明白、、、、、这电路分析太复杂了,我本身不懂电路图,那些东西都是按照图直接拼凑出来的。。。。。今晚要实行大分析才好。     那么JUSTMLS的说明书有好几个接法图,我看来看去没看懂实际上用的是哪几个, 不知道怎么接可以实现切换。以前都是做单通道的不用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电路你怎么分析呢/

最多也就是检查出自己组装的和电路图是不是一致吧?

很明显啊,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路模块安装都很紧凑,如果你看不懂电路图,给你也白搭!

同学,我苦思冥想了几天终于想到了办法,还是请你帮忙下好了。。。。帮我把这些零件的连线关系连一连我照着接线,特别是那三挡六脚开关那些的线。。。画在纸上拍个照片传上来也行。

楼主(2018-03-28):
此设备今天刚刚做好上电,就是感觉不行。过了不久传出爆炸声,摸三端稳压管温度非常高,然后变压器简直发红,用万用表测量,变压初级线圈不导通了,是坏掉了吗?新买才用一次,我去

楼主:
拆开一看,初级线圈的线细如头发,不是我这种人可以搞的。扔掉,测量仪上面的稳压部分估计也完蛋了。。。。

生平第一次DIY电路失败了。。。倒霉好几年都没有好转,哎。。。。。。。

网友:
再接再厉,从头再来

网友:
是不是还要准备消音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设备今天刚刚做好上电,就是感觉不行。过了不久传出爆炸声,摸三端稳压管温度非常高,然后变压器简直发红 ...

您先重购所有变压器/功放IC,然后把旧板全部拆解,重新测量每一个零件,另要多购六条2A保险丝管备用

如果你仍用2050,或改用1875,就不要使用7815和7915,这样就不会发生你这贴说的自激瀑电源IC一幕

然后按一楼最后–张照片焊接,或买现成套件按现成底板焊好功放级,无论或又按7#或11#焊功放都是

可以的,在正负21V电源线接入功放板间串入2A保险丝管,以确保任何时候不再会烧IC.

如焊好后先不要通电,把Vi用铜线短路后才可通电,切记这点,就不会爆管

如果邮购功放套件未到货,可先接前级板

网友:
都是这么过来的,初期还是玩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先重购所有变压器/功放IC,然后把旧板全部拆解,重新测量每一个零件,另要多购六条2A保险丝管备用

如果 ...

变压器已经购买在,稳压管这回用L7812,买了自恢复保险丝,想接在市电段,然后用绝缘包起来粘到变压器壳上,这样会不会能更好地保险?这次用双12的变压器。上次双18的整流出来可能压降太高导致管子发热太剧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已经购买在,稳压管这回用L7812,买了自恢复保险丝,想接在市电段,然后用绝缘包起来粘到变压器壳 ...

上次烧是2050接电瞬间电流冲击而高频振荡造成大电流,,

实际上2050能耐正负25V,你新买变压器空载电压最高只16.9V,不必加入7812,

加上2050电流可达数安,而7812只能耐1A,这本身供给双方就不合理,这就很难保证不再烧7812 IC,

只有按一楼最后那照片重装,使主电源电解电容紧靠2050 IC,才是防止再次烧东西的中央意旨,

保险丝管应装在直流电正负电源处保险动作才灵敏,例如你的保险丝是2A,那装在初级时,次级有约38A,

保险丝才会熔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烧是2050接电瞬间电流冲击而高频振荡造成大电流,,

实际上2050能耐正负25V,你新买变压器空载电压最 ...

版主,请教,我这市电供给电压并不稳定,若不用稳压IC是否会因为测量中电压不稳而导致结果离散。另外,因为这电源滤波后需接一个78L09作为话放供电,如无7812作为初步降压,我怕78L09会受不了。。。。。。。。这回我可能要装得更远,这洞洞板太软了,我决定重新购买硬的比较小的板子,然后用跳线连接,把  1话放和话放供电  2 整流滤波 3。 50W变压器和保险丝, 4 功放模块 5 测量的控制开关和接口,都分体开来,利于调整布局放置于盒子之内。    另外我还多购买了几片2050L的IC,打算测量后用该变压器作为功放供电,因为电压低,打算使用2030的说明文档的那种BTL接法(不知道是否可行)来提高功率。

网友D:
看到如此敬业的版主,非常佩服,同时也为坛友的动手精神而感动,顺便问一下版主,这样的套件在哪里有出售的?可否告知适合一些初学者用的套件,方便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请教,我这市电供给电压并不稳定,若不用稳压IC是否会因为测量中电压不稳而导致结果离散。另外,因 ...

IC的放大倍数绝对与电源波动无关.

2050可以采用2030任何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到如此敬业的版主,非常佩服,同时也为坛友的动手精神而感动,顺便问一下版主,这样的套件在哪里有出售的 ...

在淘宝搜【LM1875功放板】即有.另;见消息也发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淘宝搜【LM1875功放板】即有.另;见消息也发给你了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好的,我去搜索一下,消息也收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请教,我这市电供给电压并不稳定,若不用稳压IC是否会因为测量中电压不稳而导致结果离散。另外,因 ...

不要再对售品功放板作BTL的改动,因你连测量板连接都没法完成,说明你DIY经验尚浅,

这种情况务必一步一脚印,务求每步都简,易,必成功

因初哥若三五次烧IC,失败,对心理打击造成某种纷乱心理阴影,可能会以后DIY的失败机率增大数倍

加上这次仪器只要求输出1W,现功放己超过15w,完全够用,就不要画蛇添足,免于再次烧IC,

现首要求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再对售品功放板作BTL的改动,因你连测量板连接都没法完成,说明你DIY经验尚浅,

这种情况务必一步 ...

请教版主,今天和个坛友聊到,我这话放电路中的TL071的芯片没有进行供电和接地,他说前面那段是给麦克风供电的,事实上真的是TL071这样不会工作吗?

楼主:
200多买的有外壳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200多买的有外壳的吗?

当然有,不过不带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有,不过不带变压器。

据猫老师说,正常测量才1W的功耗,那么说可以用个3W的变压器,这样一来,我可以把整个系统连同变压器。    除麦克风和探头之外的东西全部放在一个110X195X35MM的小盒子里,你想得有多小?如果真还要更进一步,可以放在94X143X35MM的盒子都行   盒子可以定制的话,还可以更加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据猫老师说,正常测量才1W的功耗,那么说可以用个3W的变压器,这样一来,我可以把整个系统连同变压器。 ...

但是看你现在折腾那样子,恐怕最终什么时候折腾出能用的都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是看你现在折腾那样子,恐怕最终什么时候折腾出能用的都是个问题。

额。。。。。。。。既然买了新设备,手头的东西也测来晒一晒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既然买了新设备,手头的东西也测来晒一晒啊。

买了还没用

楼主:
买了还不迫不及待用,我靠,万一是坏的怎么办?  帮我看下那个话放的电路TL071是不是还要接正负供电和地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了还不迫不及待用,我靠,万一是坏的怎么办?  帮我看下那个话放的电路TL071是不是还要接正负供电和 ...

我看说明书上要接啊,可以接正负电和单电。正负电就一边接正一边接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说明书上要接啊,可以接正负电和单电。正负电就一边接正一边接负就行。

对了,网上有套100多的测量套件,居然写适用着可以用单电压供电,兼容双电压,那它的功放是怎么工作的?OTL不是不适用于测量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了,网上有套100多的测量套件,居然写适用着可以用单电压供电,兼容双电压,那它的功放是怎么工作的?O ...

本来很多ic都可以单电源供电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来很多ic都可以单电源供电的啊

看另外的帖子,老师讲OTL接法的功放不适合用于测量,这单电源供电只能接OTL和BTL啊,而且人家那板子上也只有一个LM1875的IC,要在单电源工作就只能OTL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另外的帖子,老师讲OTL接法的功放不适合用于测量,这单电源供电只能接OTL和BTL啊,而且人家那板子上也 ...

我理解,功放是不是ocl和测量没多大关系吧,反正只管输出,什么l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理解,功放是不是ocl和测量没多大关系吧,反正只管输出,什么l不是一样的?

你看71楼和88楼的描述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5

网友E:
首先搞不懂这个otl有什么问题,其次那个单电源是变压器输入的交流电,交流电单电源输入,可以变成双电源直流的啊。

看了一下,otl不行是说那个电容对阻抗测量的影响?还是频率上下限的影响?一般分频点测量准了两三千那一段就足够了,很多wm61其实高频响应都有问题,至于低频横竖测不准。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搞不懂这个otl有什么问题,其次那个单电源是变压器输入的交流电,交流电单电源输入,可以变成双电 ...

关于OTL和OCL这里有两位大神讨论过。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28436-1-1.html

另外,交流变成双电压可以是可以,但是变动的幅度是很小的,比如你正18,基本好像不能变成负18.而且貌似这种转换法是不能接功率型负载的,最多就接下话放DAC这种,接功放基本没有办法。。而且看板子上也没有这种电转换的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