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900无绳电话机检修纪实

楼主(2018-01-29):
        检修的这个奇异900无绳电话机故障是对不上码,这也是无绳电话故障率最高的。根据用户反映故障之前摔过,但是还是可以使用。通电检查有对码峰鸣声,不能开机,对不上码。用自己做的简易发射信号检测器来检测无绳电话机是否有正常的发射信号;用一毫米的漆包线在直径12毫米的圆柱体上绕十圈,串接一个2AP9二极管,二极管正极接万用表正极,线圈端接万用表负极,将万用表档位放在万用表直流电流当最小处,我用的是MF40型,直流最小档为0.25毫安。将无绳电话机天线串入检测器线圈内,按无绳电话机,通话开机键,万用表直流0.25毫安档无电流指示。这表明无绳电话机无发射信号输出。在确认故障范围后,打开无绳电话机,寻找信号线路板。多数无绳电话机有二块线路板,一块主板,一块信号发射,接收板,也称信号板。奇异900信号板覆盖在主板上面。二块线路板用14头软排线链接。排线链接处用热熔胶封住。二块线路板都采用了孔化工艺。仔细查看软排线链接处,排线的每一端都串入孔化孔内,串入孔化孔的一端有焊点,焊点都正常。检测软排线链接处的孔化点,有几处不通。试着将软排线串入孔化孔内另一面线路板没有焊接处,一一加焊后,再检测14个端点都通了。装机后按开机键一切正常。
总结检修体会;检修过程中正确判故障点是关键,对不上码有二种可能,一种是无发射信号,第二种有发射信号,信号频偏。二种情况,二种修理方法不同,判断错了就是将修理过程中的思维引入歧途,修错了部位,检查了不该查的部位。在检修中对故障的判断尽可能正确,最重要的是要通过检测得到验证。不能臆想。不少修理者都认为对不上码多数原因都是频偏,对于频偏需要设备来检测和调整没有线路图也是难处,一般往往在初步检查无果后放弃。实际是对故障判断正确无把握,缺少检测手段。对于业余修理爱好者来说修理设备资料相对缺乏也是事实。我们提倡在修理中学习修理,针对于这个修理的电话机,利用改造手中现有的仪器设备自己制作一个简易信号检测器来检测无绳电话机的信号发射,信号器的制作,来源于平时积累的各种资料知识。在判断无发射信号得到验证的情况下,需要检查电话机的线路,考虑该检查那个部分,如果对无绳电话机的工作原理不清楚的话,也无法检查无绳电话机的线路,因此爱好者平时应该加强学习来掌握积累相关知识,如果万一修理者不了解无绳电话机工作原理的情况下,也可以利用互联网的强大知识库,“现炒现卖”。检查信号板时会发现信号板与主板是分开的,信号板与主板的信号交换,电源供给,是由软排线链接,如果连接线有问题也会使得信号板不工作或则工作不正常,一般都遵从先简后难的检修原则,查看14头软排线链接处焊接是否有脱焊现象?现在印刷电路板都采用孔化技术,孔化孔时间长了都会产生氧化导致孔化孔不导通的现象,当然这个是检修经验,通过对15头软排线对应的孔化孔用万用表RX1进行检测发现有几处孔化孔不导通,通过加焊修复了这个无绳电话机不对码的故障。在检测孔化孔时为什么要用RX1档检测,因为有些检测不仅是需要检测“通与不通”是需要检测导通电阻!比如开关的通与断。用RX1K档往往测试不准。经验需要举一反三希望这个维修案列给修理爱好者带来启迪。

网友:
修理无绳电话机经验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