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3DQ输出测试

楼主(2018-01-29):
由于没有信号发生器,信号源只能在室内一强和一弱处两次,由于没有精密仪器,信号源也不稳定,测试误差较大,仅作比较参考,测试如图,先谐振一强台,测出输出直流电压,然后并入可调电阻,调节电阻使电压降为一半,测出此时电阻值,同时测出S线圈1.8匝和0.8匝时的数据,数据在图中,同样测一弱信号处数据,由于mⅤ表用的万用表只能显示O后面一位数,有时调可变电阻在小范围变化,mV表值不跳动,故测量结果误差大,只能反应大概情况

楼主:
信号源是本地一电台

楼主:
这次测试也反应我用的耳机是用700欧比16欧的变压器,变压器初级电阻20欧,所以用了一个680欧的班尼电路,效果目前最好

网友:
无论采用什么办法,阻抗匹配始终只能是个大概范围,不可能精确的确定,因为就算所谓的精确测定也只是针对某一特定条件下的情况,以耳机的阻抗来说来,就算耳机的电感量是一定的,对不同的频率阻抗也是不同的,只能设计在对人耳比较灵敏的一段范围来说,阻抗匹配只要不是相差太大,都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中如果能设计成适当在一定范围调整矿石机的天线耦合度和检波线圈的耦合度,就能最大程度的得到调整,从而使矿石机的工作在最佳的可使用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