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里的广播

楼主(2018-01-29):
请问校园里的广播系统,几十个音箱,它的音箱是怎样接的?全部并联?还是串并联?

网友:
通常都是并联的。

网友:
定压功放,并联的。

网友:
定压功放,并联的.近的变比大。远的变比小

网友:
大部分校园使用有线传输,
也有的(校园面积大的大学)使用FM开路传输,多点自动接收机放音。

网友:
接上楼
不过自从“FLG”事件之后,好像不怎么用FM传输了,怕出事故。

网友:
这个和接灯泡一样

楼主:
定压功放后是不是每个音箱前加变压器?

网友:
每个音箱必须有线间变压器。

网友:
定压功放不是一定并联,按功率计算,尽量使每个喇叭上功率相等,单个上不超喇叭额定功率;
串,并或混联;按功率计算。
计算时考虑距离造成的线耗,
过多使用线间变压器,会增加损耗。

网友:
    楼上的方法计算复杂,施工复杂,可操作性差,可靠性差。串并喇叭坏一个喇叭都不响了。过去用铁线考虑远距离线损,现在很少用铁线了。并联使用所有线间功率之和,不超过功放的功率即可。简单可靠就和接灯一样操作简单,坏一个喇叭不影响其它的工作,除非大线短路都不干活了。这就是定压功放的优点。

网友:
正常都是 120V 定压功放输出 ,

喇叭都是并联一起的 ,

网友:
定压功放,并联,我校是IP广播,全校有几十台功放,可任选某一台或一些功放

网友:
定压功放,多路输出多路控制,同一区域单一通道上的线间变压器并联。
播控台一般都有通道控制,可以独立控制各个区域是否广播。

网友:
   传统有线广播采用定压功放,线路结构简单,建造和维修成本较低,对系统使用维护的人员技术要求也不太高,如线路维护部分普通电工即可完成。
   IP广播用途广泛灵活多变,可交互使用。建造和维修成本较造价较高,对系统使用维护的人员技术要求比较高。

网友:
没什么神秘的,五六十年代的大喇叭系统沿用至今而已。

用的定压功放,就是功放后面加一个合适功率的线间变压器,把音频升压,同时输出阻抗也身高了,所有喇叭也是加有线间变压器,把高压高阻抗再变成低压低阻抗,带动喇叭。全部并联的。

可寻址,无非就是可以远程控制喇叭的接通与断开的遥控系统而已,控制信号可以通过编码,调制到音频以外的超音频频率上,通过喇叭线传输,喇叭上装相应的解码电路,根据主机发过来的控制信号,来相应动作,就实现了所谓的寻址。

说到校园广播,想起了当年学校广播站常放的几首歌《你在他乡还好吗?》《同桌的你》。。。。。唉一晃好多年过去了。

网友A:
不同类型的校园广播有很大差别,很多公共广播厂家与工程商在为客户提供校园广播系统方案时都只会说他提供方案的优点,对于缺点与其他解决方案很多校园广播系统提供方都是闭口不谈,这对客户的选择造成很大困扰。
实际上,定压传输方式的传统广播方式仍然占绝大多数。

网友:
好像大的商场也都是定压功放

网友:
校园广播系统,常见的是功放定压输出,终端喇叭带线间变压器的,并联接入功放输出端。
根据播放区域(环境)如教室、室外、会议室、操场等,选用不同功率的音箱以及数量。
每台功放几千瓦,可以负载一栋或几栋教学楼几十间到上百间教室的喇叭(留有一定余量)。
中小学校园一般采用有线连接,地域宽大的大学校园采用小功率调频台加中间站。
举例:普通高中,至少四台功放,高一、高二、高三、室外分别用一台功放,根据各年级不同要求,既有独立性(分别播放,)又有共性(可同时播放)。
至于音源、功放之间的连接,有了电脑管理就简单多了。想怎样设置就怎样设置。上课铃声、做广播操、升旗仪式播放国歌、英语听力考试等等,几乎可以全部自动化,不用人守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类型的校园广播有很大差别,很多公共广播厂家与工程商在为客户提供校园广播系统方案时都只会说他提供方 ...

    现在客户都被他们当成小白鼠了,它们不但赚你的钱还那你做新品试验,有些所谓产品连他们自己都没吃透瞎忽悠。原来不知是干什么的一看有钱可赚便一涌而上都做公共广播一下出来好几百家。大部分尽是贴牌拿货的。我问他具体使用问题一问三不知。因为产品既不是他开发的,自己也没做过系统。

网友:
远距离大范围一般是定压功放

网友:
现在学校广播系统相当的复杂了。几百个喇叭,区域不同大小不同,各个时段各个区域播放内容、音量大小都可以由总控制台控制。一套系统里面又有几种类型的,近的分区域(宿舍、校园等)或类区(如各年级)用定压功放,远的专用带解码的有源音箱(可以控制音量、开关)。连接线缆两条,一条定压音频线(包含控制编码信号)一条220V电源线。中学的广播系统是高考设备一部分,一般是厂家专业人员维护不给普通维修者碰的。

网友:
    用无线调频广播简单省了布线。

网友:
用调频广播方便,有的日频收音机非常好

网友(2018-02-28):
定压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