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步进电机,驱动电压需要多少V才可以正常运转

楼主(2018-01-29):
大家看图,说说这样的步进电机需要多少大的电压来驱动它

网友:
不是标着(DC12V  0,94A)吗?但12伏直流电不能直接驱动,需要控制驱动电路。

网友:
东方2相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
可以用2803驱动

网友:
用一般的57两相步进驱动器都可以驱动,驱动器输入电压12伏直流,输出电流选择在1 安就好

楼主:
57的驱动,输入电压在24V,5A的时候转动还是很慢的,感觉有点卡,不那么顺畅

网友:
这不是写着12VDC吗

网友:
步进马达的转速是受输入到控制器的脉冲频率和选定的  脉冲数/每转  控制的,对应一定的转速要选好这两个参数。步进马达有一些特定的转速点会发生共振,

网友:
步进电机最佳是恒流驱动,驱动电压跟你要求的转速相关,电压越高转速就能越高,你这个12VDC 0.94A 说明相电阻是12.77R,是个扭矩型步进电机,因其匝数多电感量大不适合高转速,上面有人说到12V驱动肯定是错的,12V只能带载止步用,一般带载低速还是24V-36VDC可靠些。

楼主:
对啊,我24V的电压只能缓慢的动了,估计电压还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