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123示波表屏幕有黑线

楼主(2018-01-29):
有台闲置很久的福禄克123示波表屏幕偏光膜严重老化,而且是面膜和底膜老老化,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撕掉老化偏光膜,和清理偏光膜余胶,更换好偏光膜后,发现屏幕有多条黑线,勉强能用。如何修理这种屏幕黑线,各位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理偏光膜余胶时把“斑马线”拉坏了,业余修复很难!

不是清理偏光膜余胶把排线拉坏,没动偏光膜之前就有的,只是更换偏光膜后更加清晰看到全部而已。

楼主:
没换偏光膜前跟这个差不多

楼主:
现在显示这个样子

楼主:
看到别的论坛有人说用专用烙铁头加导热胶条,然后烙铁加热后重压排线接头可修复,不知有没人试过效果如何。

网友B(2021-04-27):
好老的帖子了,不知道坛友还在不在本坛,请问费了9牛二虎之力,底膜是如何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老的帖子了,不知道坛友还在不在本坛,请问费了9牛二虎之力,底膜是如何换的?

旧的撕下来,用软胶沾上新的就行

网友:
竖线应该热压斑马纸可以搞定,但横线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