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磁棒天线的晶体管收音板

楼主(2018-01-30):
       收拾东西翻出一块收音板,当时还买了一套与板子上一样的中周等,买的时候主要就是看到它用天线线圈接收信号,没有了磁性天线就没了方向性,能像老式的电子管收音机一样拖一根天线就行了。后来一直也没有组装起来试验过效果,不知是否有坛友做过类似的接收板?效果如何?

网友:
看起来像遥控板

网友:
那一套中周挺不错的。没有电路图吗?此收音板看一起是硅管的对吗?没有磁性天线还不多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磁棒,干扰很严重。

没有磁棒同样可以做机内天线(机内环形天线),在磁棒还没有流行的那个年代,高质量的收音机用的都是机内环形天线。好象3P5用的就是这种机内环形天线。用磁棒的好处是增加电感量,减少匝数,减小机内天线的体积,其实效果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室内环形天线同样有它的方向性。

网友:
看样子双联是外置的。

网友:
多数汽车收音机就是采用这样的电路,在家里使用,易受各个方向的干扰。

网友B:
两个可调电容上边黑色的的是不是变容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可调电容上边黑色的的是不是变容二极管?

看这个板子有年头了,那时候基本上见不到电调收音电路,那黑色的应该是3DG6一类的三极管。

网友C:
这个板子就是一个收音头,2级电容耦合双调谐中频放大,天线是用大的中周,使用时焊上一根1-2米长的软线;这种收音头70年代末很流行的,我也装过好几个,只是2级双调谐难调,改成1级双调谐就很容易调整。

网友:
这块板子不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如此大型的板子装的机子应该也很大,好象有普通的电子管收音机那么大。天线谐振线圈如果不用磁棒完全可以用类似早期的电子管收音机的花篮形机内的天线线圈来代替,用了镍芯中周代替天线线圈体积是小了,但这个元件接收不到任何的电磁波信号,只会浪费能量。降低机器的接收功能。

网友D:
印象中这种电路板是给人修理老式铁壳电子管扩大机或安装金属机壳晶体管扩大机用的,外壳是金属不能用磁棒,只能改成这种用中周磁芯骨架绕上线代替输入回路线圈的电路。现在看来还是磁棒抗干扰能力比较强,拖尾天线只能收到一大片杂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印象中这种电路板是给人修理老式铁壳电子管扩大机或安装金属机壳晶体管扩大机用的,外壳是金属不能用磁棒, ...

这个解释靠谱,利用原机的调谐和功放。

网友:
有种9寸黑白电视机带有收音机,其中收音机就是采用这种电路,但收音时必须要一段拖50厘米长的天线。

网友:
想试下,但是ttf3型中周天线骨架太难找

网友:
没磁棒的中波收音机现在基本上收不到什么台了,建议改磁性天线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就是一个收音头,2级电容耦合双调谐中频放大,天线是用大的中周,使用时焊上一根1-2米长的软线;这 ...

说得不错,在是世纪70年代很多的收音机、还有扩音机都采取这种方法,如上海出厂的长风两波段的三用机.....

网友:
可以看看我的帖子,TTF2-1直接用电调谐或配270P可变。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50441-1-1.html

网友:
曾经装过这类电路,不用磁棒,用TTF3中周磁芯绕成天线线圈,电路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F:
当年流行肖松林功放时,收音头子板就是这样的,全硅,二只作硅二极管稳压,二级中放,有时TTF3中周搞不到再绕磁棒线圈,磁棒离铁底板十多公分。当时的说法,用TTF3骨架绕制的中波天线可有效抑制调制交流声,因当时的DIY落地音响过度重放低音,而调制交流声又是DIY者难以解决的难题,自然,谁能解决或有高招,谁就最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年流行肖松林功放时,收音头子板就是这样的,全硅,二只作硅二极管稳压,二级中放,有时TTF3中周搞不到再 ...

调制交流声跟天线线圈有关系么?比较奇怪的逻辑。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对,在流行安装落地收音机时需要自己安装收音头,都采用这个方式,效果也不错,相对比用磁棒线圈方便。也有不会或则省事直接用现成收音机改。那时有套装OTL,OCL套件卖。

网友:
这种电路适合扩大机接室外天线使用。用匹配天线噪声不大,效果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说得不错,在是世纪70年代很多的收音机、还有扩音机都采取这种方法,如上海出厂的长风两波段的三用机.... ...

当时还有现成的印制板卖,做台式音箱和落地音箱时装过几次这种收音头,好处是没有方向性、抗干扰性都好于用磁性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时还有现成的印制板卖,做台式音箱和落地音箱时装过几次这种收音头,好处是没有方向性、 ...

是的。

网友:
10多年前我将带磁棒的收音机改成TTF3天线,效果感觉可以。

网友:
我也做过一个这样的收音机,用一根1M多的导线做天线,感觉灵敏度没磁棒做天线高

网友:
收音还可以还没有方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