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谐振回路的能量的探讨

楼主(2018-01-30):
如下图是LC谐振的过程图解,

探讨:在矿机中的LC谐振回路中,正负段都检波取出信号,也就是 “全检波”,和半波检波相比较;全检波的效率比半检波增加一倍;还是全检波的总效率和半检波一样;望矿友们科普,感谢

网友:
个人认为半波检波,当RD=RP,RL=2RD弱信号最佳,当RL=0.5RP强信号最强,而二极管总是有损耗的,有反向漏电电流,所以半波效率还是高些

网友A:
“全(波)检波”、“半(波)检波”,不要随意减字,这样不规范,也听着怪怪的。

LC谐振回路的能量呈现与中心频率对回路带宽的比值(所谓有载Q值)有关,似乎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网友B:
从能量的角度来说,全波检波肯定是半波检波的一倍。但是耳机不是发热元件,对于声音显现出来两者是一样的。因为正负半周的能量是相继加载到耳机,而不是叠加的。

网友:
对于LC谐振回路来说,能量是可以蓄积的,只要一段时间内输出的能量相同,检波效果就是一样的,抽头位置合理的话全波半波是一样的

对于单管机那样的电感负载,能量不能蓄积,全波优于半波

网友C:
“爱鼓捣无线电”大师的作品很让人佩服,大手笔。
你的问题,我猜想:
一、直观上看,全波检波,效率是半波检波的2倍,这是毋庸置疑的。
很久以前,有网友认为,另一半的能量虽然没有利用,但是它没有浪费,而是进入了天线后,就会返回到二极管在进行检波,所以效率不会低于全波检波。我觉得,即便另一半回来参加了第二次检波,它也是半波检波啊,亦即,总归还是半波检波,呵呵。
二、实践中,五六十年代的前辈们,都证实了全波检波优于半波检波。现在的实践中,麦克老师的帖子证明倍压检波是有效的。
三、目前大家的作品中,大都使用半波检波,使用全波检波的不多。原因可能有以下三个:
第一个是线路和制作麻烦。
第二个是效果不显著。我想主要是因为,大家的全波检波,基本上使用了“全波倍压检波”和“半波倍压检波”两种电路,这两个电路都有一个缺点,就是音频电流都要经过两个二极管,尤其是如今的天线都较差,信号弱,二极管呈现“平方律”状态,电阻很大,两个二极管串联起来电阻就更大了,严重影响了检波效率,效果当然不显著。
第三个也很重要,可能没有处理好负载阻抗匹配关系。如果天线较差,二极管呈现“平方律”状态,那么倍压检波的负载阻抗=1—2倍的谐振阻抗,才有效;较次的线圈Q=100以内的,负载要150kΩ—300kΩ,较好的线圈Q=200以上的,负载要300kΩ以上才行,这么大的负载的变压器不好找啊。当然可以使用谐振线圈的抽头,但是电压会下降,这对于二极管检波也是不利的。
四、如果不注重效率,只注重选择性,那么使用半波检波也很好,因为半波检波对LC影响相对小,Q值高一倍,选择性优越。
我认为,当今天线都不好,追求大声音成了奢望,干脆,就用半波检波吧,选择性好,制作也就相对简单了很多。
五、如果天线不好,还要使用倍压检波,不妨使用3dq,效果肯定好于二极管,而且全波检波只用一个3dq就能办到。梁老师曾经用1个3dq实现了全波检波。
另外,使用“双二极管”检波电路,也能够避免“音频电流都要经过两个二极管”这个缺陷,而且,这电路不用很大阻抗的负载,大约是倍压检波负载的1/5就可以啦。只是,这个电路大家认可度很低,因为它不传统,看上去很“怪”,不容易理解,在回避它,这是心理作用。其实,qg2007发现的“双二极管电路”也是全波电路,而且绝对是个优秀电路,已经被证实了的。

补充内容 (2018-1-30 15:06):
如果您使用双二极管电路,进行全波检波,到时候我可以跟您一起计算负载值的事情,凑热闹,呵呵。

网友D:
    关于矿石机的半波、全波、倍压检波问题,与电源整流是有很大区别的。
    矿石机的检波是从调制的高频信号中取出音频信号,去掉直流分量。我一直以为,所谓倍压检波,其实倍压的是直流分量,而不是音频信号。而直流分量,对音频输出毫无贡献。所以在研究矿石机的效率时,要把直流分量和音频分量分开考虑,可能更为准确。

网友:
很好的东西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波)检波”、“半(波)检波”,不要随意减字,这样不规范,也听着怪怪的。

LC谐振回路的能量呈现 ...

感谢您的更正和回复
看来似乎都是这个 (有载Q值) 在操纵着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能量的角度来说,全波检波肯定是半波检波的一倍。但是耳机不是发热元件,对于声音显现出来两者是一样的。 ...

用2个独立的电路和耳机,分别检波正负半周的信号,一只耳机正半周,另一个耳机负半周,分别戴在左右耳,对人来讲声音大小应该是加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爱鼓捣无线电”大师的作品很让人佩服,大手笔。
你的问题,我猜想:
一、直观上看,全波检波,效率是半 ...

感谢您的辛苦回复

似乎弱信号用半波检波灵敏度高,强信号用全波检波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矿石机的半波、全波、倍压检波问题,与电源整流是有很大区别的。
    矿石机的检波是从调制的高频 ...

是的老师,整流是把低频率的交流电一般是机械的交流发电机产生的交流电变成脉动直流电,检波是把高频率的交流电(不能由机械的发电机产生只能用LC谐振产生)所携带信息分离出来,半波检波只利用了一半的LC能量,另一半周没有利用,如果另一个半周也检波利用起来,不知道此时是输出加倍还是负累了LC回路使出和半周检波时一样或还不如半周检波,

网友:
我认为,不管是半波检波,还是全波检波,只要有负载,就是LC电路的负累,都会降低LC的Q值。没有负累,也就没有功率输出。所以负累就是正常的、必须的。
负载的阻抗越低,输出就越大,或者说效率越高,负累也就越大。Q值就越低,选择性就越差。效率同Q值是相互对立的。
不管是半波检波,还是全波检波,如果负载的阻抗过低,都会造成负累过大,导致LC电路Q值过低。只是,同样的负载阻抗值,半波检波的负累要比全波检波小一倍,Q值高一倍。当然效率也几乎低一倍。如果不在乎效率的话,当然要选择半波检波了,选择性好,线路和制作简单。
一家之言哦。

网友:
用实验的方法,用可变电阻代入半波和全波电路,测出功率,应该能验证
我个人认为理想状态下(二极管压降为0)全波的负载阻抗是半波的4倍
消耗LC空载能量的1/4  。负载的1/2时得到最大的功率,效率是一样的
实际中二极管越多越有损耗(二极管有压降),所以半波效率还是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