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怎么用qemu运行aarch64裸机程序啊?

楼主(2018-01-30):
又玩了半个多月啥也没学,现在想了解下aarch64怎么裸机编程,装了个模拟器不知道怎么用,请问各位老师qemu怎么运行裸机程序并且调试?

先写实验aarch64的程序
        .data
nihao:
        .ascii      "你好\n"
        .text
        .globl _start
_start:
        mov x0, # 1
tingting:
        b tingting

编译一下

到这里不知道qemu到底怎么用呢?

网友A:
看来问的深了,一天了没人能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问的深了,一天了没人能回答。

可能用的人少的缘故吧,eclipse也有这个插件就是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抄人家就没问题

楼主:
菜鸟用模拟,运行系统安装后卡在这个页面了怎么回事?

命令qemu-system-aarch64 -m 2048 -cpu cortex-a57 -smp 2 -M virt -bios /usr/share/qemu/qemu-uefi-aarch64.bin -serial stdio -device virtio-net-device,vlan=0,id=net0,mac=52:54:00:09:a4:37 -net user,vlan=0,name=hostnet0 -drive if=none,file=openSUSE-Tumbleweed-ARM-XFCE-efi.aarch64-2017.12.04-Build2.22.raw,id=hd0  -device virtio-blk-device,drive=hd0

楼主:
系统装上了不能引导,不懂哪里设置。

qemu-system-aarch64 -m 2048 -cpu cortex-a57 -smp 2 -M virt -bios /usr/share/qemu/qemu-uefi-aarch64.bin -serial stdio -device virtio-net-device,vlan=0,id=net0,mac=52:54:00:09:a4:37 -net user,vlan=0,name=hostnet0 -drive if=none,file=openSUSE-Tumbleweed-DVD-aarch64-Snapshot20180104-Media.iso,id=hd0 -device virtio-blk-device,drive=hd0 -drive if=none,file=hdd_aarch64.img,id=hd1  -device virtio-blk-device,drive=hd1

楼主:
.内核运行了,原来上次装时间太长没等结束就关闭窗口了,这次安装睡了几个小时起来看到就装好了,不知道怎么没GUI啊。

用这个模拟AARCH64是不是就能不买硬件练习写AARCH64汇编了?

补充内容 (2018-2-2 01:53):
virt是个假板子,别的都有就是没图像显示。

楼主:
写几条指令实验下,不用交叉编译就是简洁,写了直接运行不用下载到板子。

楼主:
仿照别人写了个打印nihao-arm的程序
.section .data
nihao:
        .ascii "nihao-arm\n"
.section .text
         .globl _start
_start:
        mov x0, # 1
        ldr x1, = nihao
        mov x2, # 10
        mov x8, # 64
        svc # 0
        mov x0, # 123
        mov x8, # 93
        svc # 0

补充内容 (2018-2-5 15:10):
放弃模拟了,没机器级调试器,源码级调试器不好用,不花钱这条路走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