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矿机匹配个人想法

楼主(2018-01-30):
我们知道当一个负载接在LC线圈上=RP的时候,得到的能量最多,得到最理想的0.25总能量。
接近0的弱信号时,二极管RD在LC上呈正负交流阻抗,这时RD=RP,过0点电压时栓波出的信号最佳,由于电容滤波,这时RL=2RD输出最佳
当信号非常强,半波检波电路,二极管处于理想状态,正向为0,反向为无穷大,检出信号电压为LC半压,由于电容滤波,得到一个半压的1.41倍电压,这时RL=O.5RP,得到的功率是0.25倍LC能量,最佳
结论是信号由弱到强,由RD=RP,RL=2RD到RL=0.5RP最佳
匹配方法,由弱到强,用调谐线圈抽头方和匹配由RD=RP,RL=2RD到RL=0.5RP最佳或RD=RP,调节阻抗RL=2RD到RL=0.5RP都可以
实际中RP是随频率和Q值变化的,所以调节抽头方法更合理,大部分矿机主要收弱信号,所以以耳机听到的声音下强度时匹配最好,一般靠近弱信号区匹配,
以上分析,弱信号是由RD去匹配RP最佳,而RL去匹配RD,而强信号下二极管比较理想(实际中有压降不可能)由RL去匹配RP
矿机检波效率由接近0电压时0效率到强信号总能量的0.25(理想状态)

网友:
劳驾将“当一个负载接在LC线圈上=RP的时候,得到的能量最多”的原理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