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逆变器 mos管

楼主(2018-01-30):
这个mos管 能用什么型号的替代吗 ,   网上搜的  资料 有的是500v  还有是50v的      弄不明白参数到底是多少。。。。  高手看看 有没有常用的mos管能替代的 , 谢谢了

网友A:
FRI3205一般就可以了,这个是50V100A,不可能用500V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I3205一般就可以了,这个是50V100A,不可能用500V的管子

是 irf3205 吧  , 谢谢了,  我买来试试

网友B:
看你用在前级还是后级,前级12伏,耐压就50伏足够了。后级用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irf3205 吧  , 谢谢了,  我买来试试

对IRF3205,我写反了,饱和导通电阻8豪欧。理想的低压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在前级还是后级,前级12伏,耐压就50伏足够了。后级用500。

这个我倒没注意, 一共好几个,  应该是前级吧

网友C:
550V           22A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0V           22A

难道是550v?。。。 已经买了3205了,  回头再拆开看看是前级还是后级

网友:
前级用
75NF75
k4145
k3435
IRF3205
lRFZ44N
RU190N08
RU6099...........
后级用
IRF840
IRF740...........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B25NM50N B25NM50N 25A 500V ST TO-262

我也搜到这个  ,还搜到50v 25a的    某宝搜的b25nm50n 太贵   , 想找个替换

楼主:
都通用的是吗     , 如果是 挺好      好替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通用的是吗     , 如果是 挺好      好替换。

通用,就是耐压功率不太一样。你看一下你的逆变是多大功率的,算着来呗!要有足够的余量。

网友:
大都可以通用。